[手机] Diy手机多功能充电线

楼主(2022-12-12):
找了三个高质量数据线插头部分,一根二米线,二块热缩管,做成充电线只用正负极,简简单单的充电线 耐用耐操

网友:
二米有点长了吧,压降多少???

网友A:
连个协议也是无有,
光耐用有啥?

网友:
A口输出是多少,三个头都是多少,这么做还不如弄个快接头,可以换头子的快捷口

网友:
看线的质量还不错。

网友:
线的质量还不错

网友:
线长了线阻也大了,热缩管凉了以后比较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个协议也是无有,
光耐用有啥?

我都是普通手机 没支持快充的可怜的我还没体验过快充

网友:
现在都是快充的世代。

网友:
一拖三接头做的太漂亮了,粗细均匀也没有枝杈出来。

网友:
这年月,协议第一

网友:
三叉再长一点就更好

网友:
永远的5v1a?

楼主:
能2安哦    还可以的  铜丝粗

网友B:
共享充电宝的头子,我也有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享充电宝的头子,我也有一套

对 就是那个 线质量很好很软和用2年没坏 我修修继续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就是那个 线质量很好很软和用2年没坏 我修修继续用

这样说来我也可以做个,又感觉没啥用

网友:
简单实用,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