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哪位大神指导一下,我想把变压器改成点焊机,重绕初级和次级线圈

楼主(2022-12-12):
哪位大神指导一下,我想把它改成点焊机,重绕初级和次级线圈。变压器铁心参数:截面积5.5cm✘8.5cm   铁心体积16✘8.5✘13.5cm 单边孔 8.5✘2.5✘8cm   求初级线径和匝数还有次级线径和匝数。次级瞬间输出最大电流

楼主:
我还有一个一样的变压器,想把两个次级做到一起,就是一个1500瓦的隔离变压器。还有一个可以重绕初级和次级做点焊机,用原260伏次级线圈重绕5圈初级只能点焊0.2纯镍。应该还有提升空间

网友A:
如果家里空开16a的话,可以看下我的主页最近绕过一个

网友B:
这个改点焊太方便了!变压器铁芯最好别拆。次级线圈可以直接做点焊初级线圈用。再用拆下的初级铜条重绕次级,可以绕3-4个次级并联用,电流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家里空开16a的话,可以看下我的主页最近绕过一个

看了,你绕的很漂亮。初级大概多少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点焊太方便了!变压器铁芯最好别拆。次级线圈可以直接做点焊初级线圈用。再用拆下的初级铜条重绕次级 ...

我试了,还不够劲。只能点0.2纯镍

网友C:
挺大,多少W 的?

网友D:
体积这么大才1.5KW?

网友E:
这是从UPS上拆下来的变压器吧?我之前拆过一个,不知道扔哪去了,当初单位搬家,几十个UPS被捡垃圾的拿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大,多少W 的?

1500瓦的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从UPS上拆下来的变压器吧?我之前拆过一个,不知道扔哪去了,当初单位搬家,几十个UPS被捡垃圾的拿走了 ...

废品站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体积这么大才1.5KW?

嗯,工频就这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试了,还不够劲。只能点0.2纯镍

看样子需要把220v侧线圈去掉一些来提高变压器的功率,就能点厚一点的焊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绕的很漂亮。初级大概多少米线?

你这个尺寸,1.8或者1.9  绕个170圈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一样的变压器,想把两个次级做到一起,就是一个1500瓦的隔离变压器。还有一个可以重绕初级和次级 ...

你这个点焊针部位是啥做的  这么牛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一样的变压器,想把两个次级做到一起,就是一个1500瓦的隔离变压器。还有一个可以重绕初级和次级 ...

初级圈数太多了

网友:
变压器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圈数太多了

嗯,220伏线加粗少绕点圈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点焊针部位是啥做的  这么牛拜

铜排割的,再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需要把220v侧线圈去掉一些来提高变压器的功率,就能点厚一点的焊点了。 ...

我也是这样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