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某宝撸了只10元档次遥控灯具开关,到手就拆看看翻车没.

楼主(2022-12-12):
功能还可以,带电子固定时间定时器,关键是便宜,想改装到租房的地方用来遥控紫外线荧光消毒灯.虽然简单还是该有的有,而且还支持退货,买家送运费险不错不错,但是五只脚的继电器却只有四只脚仔细一看是省成本到家了,单刀单掷开关,这下想用于切换正常照明灯和紫外线灯必须换继电器了(如框图所示),还好其他的东西都ok,没翻车,能用吧就不退了.最后1图是自己十年前从香港西伯乐斯(好像是西门子旗下的一家公司)生产的有害气体探头里面拆机的一只进口的继电器重量就相当于这个开关的整体重量了,人家一只可以用个七八年不出问题肯定还是不一样的.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原理简单,电容迟早会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简单,电容迟早会挂。

630伏可还算良心?

网友:
阻容降压,效率不高。

网友:
这种我之前也买过,不过遥控器是带LOGO的

网友:
还是很值的

网友B:
好奇,若是买两个,用遥控器时,会不会同时动作

网友:
中中肯肯,还算可以的。

网友:
应该可以用在吊扇灯上,可惜没有电压分级实现电扇调速

网友:
看得出来,料件库东西不少,选个品牌货至少有保障一点

网友:
三无产品,质量堪忧。

网友:
这货用来带小功率灯泡的话,寿命取决于降压电容的寿命。前段时间刚更换了一个684J400V,容量仅剩一半,输出给继电器的电压6伏左右,12伏继电器就不响应咯

网友:
我之前也改过,老房子的灯,加装遥控,一直在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若是买两个,用遥控器时,会不会同时动作

不会,以前的不会,现在的不知道,改遥控要配对,好像是用墙壁开关,开关9次灯,然后怎么操作忘记了,大概7---8年前买过,那个现在还用着呢,遥控器好像换过一回电池,记错了是5年

网友:
阻容供电,时间长了就不行

网友:
制造行业 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