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4元包邮的WANPTEK-103内热式调温电烙铁

楼主(2022-12-12):
最大档位单加热芯20秒图片

网友A:
刚有一贴发的,1.88现在4元了,能用就行。调温就是意思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有一贴发的,1.88现在4元了,能用就行。调温就是意思一下。

1.88是一周前的价格了,现在已经涨价到5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88是一周前的价格了,现在已经涨价到5元了

这要是按比例算,长得够快的!

网友:
功率还挺够的,值啊

网友:
发热芯看着不错

网友:
这价格不高

网友B:
正泰插座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泰插座多少¥

华为的,69元,华为跟正泰合作logo显示的是正泰,软件是华为的这个比小米的好用

网友:
你们都撸了来发帖,我不去撸一个是不是显得不合群?

网友:
贵了1.8可以到手,但是我没买 用不上

网友:
用不上,不入手,何况还涨价,涨吧没多大关系

网友C:
最大档能恒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档能恒温吗?

不能,如果一直不用,能上到500多度

网友:
就当买个烙铁芯了。

网友:
烙铁芯是PTC的吗。

网友:
已经涨价到5元了

网友D:
调到最低,放置一会,烙铁头烧死了(挂的是锡珠了)……是不是第一次吃锡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到最低,放置一会,烙铁头烧死了(挂的是锡珠了)……是不是第一次吃锡不够? ...

材质不行吧,你问问卖家能不能救一救了,要是有盐酸的话,烧热烫一烫,应该就可以了,没有就用松香+酒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到最低,放置一会,烙铁头烧死了(挂的是锡珠了)……是不是第一次吃锡不够? ...

不是,温度高了,可以看我的贴改。不改只能拔电源。长时间放置任何烙铁都烧头,要买带待机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