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测试乐视DTMB电视棒

楼主(2022-12-12):
网上只找到一处有拆解,看不清降压芯片,FA2(FP6381A),实测一路3.3,一路1.2输出,改天试下单锂电供电。装回去很紧,反个方向就好了。手机app直接可用,支持高清,可选硬件解码,安装提示有风险。电脑端麻烦,调台不方便,参考B站无定长河。

网友A:
有多少节目收得到啊?

网友:
这个是投屏嘛

网友:
这个是电视接收器

网友B:
应该就是地面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少节目收得到啊?

无锡北农村二楼564 666 674收到13个台,今天用机顶盒试了下,538信号稍弱,有8套电视12套广播,调整好天线应该也能收到。

网友:
还没玩过这种东西 一般看电视用网络机顶盒的多

网友:
这还不如机顶盒吧

网友:
DTMB的硬伤是信号馈线的长度和位置,山区或或者钢筋丛林里还得上八目天线

网友C:
DTMB免费可以玩

楼主这个电视棒多少收的?

网友:
CMMB信号停了,DTMB算是它的继任者,对高度和环境要求有点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锡北农村二楼564 666 674收到13个台,今天用机顶盒试了下,538信号稍弱,有8套电视12套广播,调整好天 ...

农村的好很多,城区好像不咋行

网友D:
是地面波的吗?

网友E:
我用的户户通,有五十几个台吧。。。也是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DTMB免费可以玩

楼主这个电视棒多少收的?

闲鱼四十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地面波的吗?

DTMB就是地面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地面波

是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户户通,有五十几个台吧。。。也是免费

经常升级,需要定位后就不看了。

网友:
接受地面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