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突然发现手电钻当螺丝刀还是有弱点的。

楼主(2022-12-12):
手电钻的夹头强行夹住批头,如果批头长还弯了,整个电钻就会扭秧歌。

如果不是夹住了,而是固定的六角槽,就会忽略批头的形状,顺利地拧螺丝。(比如WU132就不会挑批头)

另外,请教怎么买不弯曲的150mm批头呢?是不是6mm比5mm粗的批头更不容易弯?

网友A:
有转接器,钻夹上卡个转接器就好了

网友:
买好一点的批头,博世的也还可以,世达的价格低点。这两个牌子的都可以找我

网友:
没看懂撸主说的啥,不过批头弯了或者夹头同心度不好的确对使用会有影响

网友:
专业的工具干专业的事

网友:
买威威批头,直的留下,弯的退货。
前提是你的132本身同心度就要高。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情况也遇到过 换个角度重新夹 一般夹的位置不好?

网友C:
直流调速的效果要好一些,交流的比较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转接器,钻夹上卡个转接器就好了

哦!有道理。这就去买个短转接器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情况也遇到过 换个角度重新夹 一般夹的位置不好?

我有些150mm的,肉眼可见的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些150mm的,肉眼可见的弯了

前些年五金店买了几根150的 没一根是直的 可能跟淬火工艺有关

网友:
术业有专攻

网友:
没夹好也会摇

网友:
买15元以上一根的批头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流调速的效果要好一些,交流的比较危险。

现在市场上有AC220伏的扭力钻卖了

网友:
12伏电池就可以了。有刷的操控感很好。有钱上好无刷。

网友:
急用时15买的杂牌子350的建工,放瓷砖上都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