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电机PWM调速,抽油烟机这种电机最高频率是多少?

楼主(2022-12-12):
感觉普通的调速器 PWM频率大概在2000,噪音太明显了

想知道这种电机调制频率能再提高吗?提高到1万赫兹行吗?

网友A:
频率太高功耗大啊 电机吃不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太高功耗大啊 电机吃不消吧?

频率高功耗大吗?

我调速就是为了降低功率的。

网友A:
频率越高功耗肯定越大啊 频率跟功耗不是成正比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越高功耗肯定越大啊 频率跟功耗不是成正比的吗?

我说的是调速器啦。。。。。

就是。。。串联在220V电路里

转一转能降速的那玩意。

网友B:
这种调速估计跟可控硅调风扇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调速估计跟可控硅调风扇差不多,,

我就是说可控硅那种

频率不能再高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说可控硅那种

频率不能再高了吗

可以,,只要你可控硅能在这个频率下依然能正常开启和关断

网友C:
抽油烟机马达不是单相马达吗?可控硅调速的调频率有什么用啊,可控硅是斩波调速的,要检测交流电的换向点移相触发可控硅。感觉楼主不太熟悉可控硅的特性,可控硅一旦触发开只要流过的电流超过维持电流会一直导通,所以用在交流调压里是在每次交流电过零点延时一会给触发脉冲触发就实现控制流过负载的电流。所以你给多少频率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抽油烟机马达不是单相马达吗?可控硅调速的调频率有什么用啊,可控硅是斩波调速的,要检测交流电的换向点移 ...

原来如此! 谢谢指点。

那有没有对交流电机用高频调速的调速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 谢谢指点。

那有没有对交流电机用高频调速的调速器呢?

“对交流电机用高频调速的调速器”有这种调速装置,它叫做“变频器”~就是输送给电机一个频率变化的交流电,那么电机的转速就随着频率的变化而变化,譬如变频空调的压缩机就是鼠笼式电机在变频电源下实现不同转速进而形成不同制冷量的。

网友:
用吊扇的电容式调速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