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usb小电扇含油轴承更换滚珠轴承大幅提升使用寿命

楼主(2022-12-12):
夏天家里领导上班工作时使用的桌面小电扇,由于长期运行无保养导致转速大幅降低且噪音非常的大,天凉了打算保养一下收起来,但是原来的含油轴承由于长期缺油导致磨损严重单纯上油已经无法挽救,于是打算一劳永逸直接更换滚珠轴承。

这种无刷的虽然也很山寨但是比起那些采用直流有刷电机的寿命还是长很多的

我还有一个已经用了5,6年了除了轴承噪音变大一直没坏

拆开,金属扇叶,实际塑料的更好,这种工作起来有金属扇叶的振动声音。

拆掉电机上点油转速有提高但是磨损严重噪音巨大,还有这小细线

扇叶

去掉屁股上的主轴挡片

内部主轴也有磨损

抽出转子

两相4极直流无刷电机,和常见的电脑风扇一个原理。

换相靠一个霍尔实现,用个金属棒顶出轴承。

粉末冶金含油轴承

中心已经磨损严重

红包撸的滚珠轴承

和原来的对比,大概矮一半儿。

因此需要两颗

内部擦干净油脂

先塞里面一个

再塞一个

转子装好

顶片装好

全部装好

测试一下,转速大幅提升,比原来全新时转速还要高10%,工作电流和功率在转速提高的同时也下降到1.5w左右(原来2w左右),因此效率提高的同时也更省电。 关闭后由于摩擦力大幅减小,扇叶的惯性自由转动时间也比以前长很多。

更换滚珠轴承后以后基本上就无需对轴承进行保养了

网友A:
可以长命百岁了

网友B:
大神这手是真巧啊滑动摩擦变滚动摩擦了
其实我也有个这样的风扇,颜色和扇叶都是一样一样的,确实噪音大点,没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这手是真巧啊滑动摩擦变滚动摩擦了
其实我也有个这样的风扇,颜色和扇叶都是一样 ...

李兄过奖了,很简单的改造,主要是找到合适廉价的的滚珠轴承比较费时间这种小风扇其实挺好用的,比那些塑料壳子直流有刷充电调速的要好用,那种中看不中用坏的快~

网友C:
球球:媳妇我给你买了个新风扇,你看看喜不喜欢?

媳妇:挺好看的哈,多少钱一个?

球球:50

媳妇:还行,先用着再说

球球转身打开手淘

球球:老板,给我来个mini逻辑分析仪,35的那个

淘宝老板:好的,马上安排

网友D:
这轴承和转子那铁棒咬合的紧么?
我也这么搞了一个,铁棒很轻松就穿过轴承,也不知道轴承转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长命百岁了

是的寿命会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球球:媳妇我给你买了个新风扇,你看看喜不喜欢?

媳妇:挺好看的哈,多少钱一个?

听着好有画面感啊,老兄一定经常这么忽悠老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轴承和转子那铁棒咬合的紧么?
我也这么搞了一个,铁棒很轻松就穿过轴承,也不知道轴承转不转 ...

直接会松,先主轴上点502,干了再刮掉一些,然后再戳轴承里就不松了~

网友:
这风扇不错,连外壳都是金属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会松,先主轴上点502,干了再刮掉一些,然后再戳轴承里就不松了~

感谢分享经验,等回去后,我也试试

网友E:
代换很成功 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代换很成功 一劳永逸

嘿嘿能用久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经验,等回去后,我也试试

嗯嗯~

网友:
为了节约成本,市面上都是使用这种含油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会松,先主轴上点502,干了再刮掉一些,然后再戳轴承里就不松了~

这个办法也不错,没有考虑过,以后可以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球球:媳妇我给你买了个新风扇,你看看喜不喜欢?

媳妇:挺好看的哈,多少钱一个?

看样子经验丰富啊...

网友:
这种风扇其实可以做的更好更精致,不知道为啥总是一股浓浓的山寨味

网友:
滚珠噪声大不大啊?

网友:
不错了,滚珠轴承竟然刚好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