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M-AUDIO BX8a音箱维修

楼主(2022-12-12):
       在本地闲逛,路过一家闲置用品交换店,进去在角落里看到了这对入门级监听音箱,估计老板已经在某鱼某宝上查过价了
喊价1500,说实话,以前用过朋友的BX5a,所以对这个音箱有点关注,一直没找到合适的,5寸的效果已经出人意料了
这个8寸的应该更好,马上谈价,最后谈到1200,觉得差不多了,就测试。结果问题来了,因为音箱后面输入一个卡龙口
一个大6.3插头,老板没线,无法试,只试到通电,仔细看了,这对箱子应该是10年左右的年龄了,外观一般,喇叭完好
确实不是现在江门的山寨货,赶紧回家拿线,晚上又跑去,结果悲剧了,两个音箱一个声音很小,调电位器无变化,另外
一个声音更小,几乎听不到。
      哦豁,洗碗了,走了,第二天老板打电话给我问我好多钱想要,我考虑了下,通电就说明功放块和电源没问题,喇叭有声音
至少没坏,唯独那个声音很小的好像没有高音,最多赌一把高音,查了下闲鱼,居然有高音卖,虽然有点贵,还是值得博一下的
于是回话说,现在修这些的人很少了,有也不便宜,400合适我就拿走,我当买了4个喇叭,而且还不知道喇叭是不是正常的
老板犹豫了半天,估计是在衡量,因为刚开始搞这行,可能资金也不多,最后480成交。
      话不多说,拿回家开拆,干就对了。
首先检查电位器,果然电位器坏了,偷笑中,没合适的电位器,先换两个试试,出声音再说。
电位器换好开机,哦豁,问题照旧,没有改善,但电位器确实坏了。不甘心,分析电路,检查用了师傅教的方法,用电容去接板上
的耦合电容,第一个电位器就接对了,出声了,因为忘了把声音关到最小,吓的我差点坐地上,换上电容一个音箱正常了,舒服
真的舒服。紧接着修另外一个,照例换了电容,通电出声了,喜悦啊。摆好位置,接上数播,奇怪,声音跑偏,郁闷,调整电位器
还是跑偏,开大音量发现声音小的那只缺高音,完了,刚才拆开也忘了测下喇叭,不甘心,又拆,喇叭居然好的,放心了,问题在
电路上,仔细看电路,发现几个电容有点漏液,还有个瓷片电容脚断了。于是找出对应的电容挨个换上,装好,单独听,完美完美
下面上图,图片有点乱,凑合看

网友:
真的值这么多钱吗?在二手车拆件市场找老豪车拆下来的音响比这个强吧,虽然是6寸的。尺寸不够数量凑。

网友:
不知该不该说,,,看着有一点点。。。山寨?

网友:
价格自己觉得值就好,别人怎么说不在乎。有手艺就是好,几下就搞好了。

网友A:
价格可以买松下组合音响了,好手艺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可以买松下组合音响了,好手艺赞一个。

组合音响配的音箱都很简陋,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网友:
感觉不值,而且楼主也在赌,有碰运气的成分

网友:
是电子分频的吗

网友:
厉害,连耦合电容都能成对的坏,难道说比滤波电容环境还恶劣。这玩意儿值不了那个数字

网友:
技术好还会砍价,轻松省下一个月的饭钱

网友:
价格有点贵

网友:
我以为这种可以,借鱼上几张图片。

网友:
就这电容,这瓷片,我都无语了,虽然日系发烧电容对音质提升也没多大,但是至少寿命能用个20年的

网友B:
感觉480也买贵了,最多2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480也买贵了,最多200!

说得楼主心里拔凉拔凉的专业音响,480搏1500,应该是赚翻了,楼主睡梦都会笑醒。

网友:
只有技术强的才能真正捡漏

网友:
楼主的维修能力远超还价技艺,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480也买贵了,最多200!

再对半我就考虑买,,在解放中路见多了好东西,,,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