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洗衣机的自洁功能:智商税?人造布朗运动?

楼主(2022-12-12):
https://www.zhihu.com/zvideo/1449416025171779585

视频如上。

就是内外桶之间放所谓的智慧球,随着水流撞击筒壁,防止、或者清理桶垢。

内外桶之间是极其脏的,这个大家都知道:

不拆了洗,那种清洗剂只能是安慰性质。即使如此,也能泡出一大堆污垢

https://v.qq.com/x/page/e06695kn1fd.html

后来这个小日本把桶拆了,高压水枪冲,强迫症极度舒适。

我觉得小球随机撞击,是可以有效的,这种污垢并不是很顽固。水枪轻松冲掉。

但是怀疑也存在,毕竟外桶里的水流只是被带动,我估计速度远低于内桶水流,小球速度也快不了。

搜索也找不出对比视频。不知道有无坛友用过,而且亲自比较过,求指教,谢谢!

网友:
空隙之前装满轮呢?

网友:
确实很脏的

网友:
自洁就是扯淡

网友:
清洗一次成本太高了,不如用个5-6年直接买新的,其实脏点没事,可以放点消毒剂消毒,反正衣服是要晒太阳的,或者最后一次洗完再用清水手洗一下,再甩干。

网友A:
眼不见为净,不过现在家里都是滚筒洗衣机,没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眼不见为净,不过现在家里都是滚筒洗衣机,没这个问题。

滚筒也一样脏,同样是看不见而已

网友:
经常用的洗衣机这种污垢实际对衣服没有多大污染力,已经牢牢的黏在桶壁,衣服不会直接摩擦到就不会掉下来。长期不用的洗衣机污垢会风干,翘裂,下次洗衣时可能脱落一些。心心念念的一定要清除没意义。

网友:
波轮洗衣机还是比较好拆的,不好弄的是清理桶壁上的脏污。有高压水枪当我没说

网友B:
对衣服没有多大污染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衣服没有多大污染力

如果不剥落,我也就当水垢看待。再说自来水本身也未必干净,是吧。

但问题是,如果你一段时间没有用,在某些温度湿度合适的时候,它会自动剥落一部分,甩干后粘衣服上,数量还不少。。。湿漉漉时非常难清理,一碰就碎成更小的颗粒,嵌入织物纤维。

晒干了,手指一弹可以去除,但每件内裤恋物癖式的翻来翻去,也不是个事。

网友:
洗衣机的洗衣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但是清洁洗衣机的技术却没有跟进,现在有的洗衣机据说有自洁功能,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买回来到现在为止都没洗过估计里面比这个还脏

网友:
洗衣机,油烟机不宜买太高端的,预计五六年换一次最划算,也最清洁卫生

网友:
唉…还是我家双缸洗衣机好啊一把十字螺丝刀搞定!过阵子就拆下波轮冲洗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