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邮了几个LT的 基准 LT1021 和运放 LT1057 砸开看看是不是真的

楼主(2022-12-12):
字迹还行吧,看着好像真的,但是竟然是铁脚的,疑惑中

LT1057 双运放 也是铁脚的

砸开一个 LT1021-10 DCN 看看是不是真的

测试一下,电压倒是很准

在网上看到爱德万 7451  7461 里面也是LT1021,看下图片

网友:
看起来像真的

网友:
砸开了也不认识真假?

网友:
感觉都是真的。

网友:
怎么判断真假

网友:
这个精度即使是假的也无所谓了

网友A:
真的假的,期待有实战经验、鉴别能力的坛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假的,期待有实战经验、鉴别能力的坛友解答

不要期待了,一看就是真的

楼主:
看字体4,上边开口的应该真的, 闭口的不像真的,LT为什么用铁脚啊
反倒是便宜的JRC5532  铜脚的,磁铁不吸

砸开JRC5532D 看看,感觉JRC的封装比较结实,不太好砸

再砸开UA741(也是铜脚)

和 LT1021  芯片,比较一下,记得OPA有一款假运放也是类似大芯片,  LT1021  有没有可能是马来小厂造假?或许运放和基准芯片结构就是不是一样的??  一团雾水

网友:
这怎么看真假?

网友:
这个精度可以了!

网友:
这个看不出真假

网友:
真真假假

网友:
大芯片,看起来像是真的

网友:
ti的741.真的也特别爱烧芯片。里头就是你砸开这种抠抠小的管芯。

网友:
什么价位,要是很低的价位应该没人去假的吧

楼主(2023-07-31):
引用 楼主:
看字体4,上边开口的应该真的, 闭口的不像真的,LT为什么用铁脚啊
反倒是便宜的JRC5532  铜脚的,磁铁不吸 ...

在一个原装板上看到一个LT×××   也是铁脚,带磁的螺丝刀吸,

网友:
看起来不像真的,邮过来我帮你看看

网友:
铁的有点儿不可能吧,即使磁铁吸,会不会是镍呢?

网友:
用静态电流测试,基本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