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助一个对讲机电池更换的问题..

楼主(2022-12-12):
向各位大佬求教一下. 对讲机原来的里面的电池是不带保护板的,鼓包了。再某宝上买了一个电池。电池是自带保护板的可以直接替换焊接上去吗?

网友A:
原来电池没有保护板 但充电端有啊 新买的有保护板可以把原来的去掉 直接焊到充电接口

网友:
可以这样接。
即便原来对讲机端有另外的保护板,这样接两个保护板串联使用问题也不大。

网友:
其实买个电芯更便宜

网友B:
完全可以,有板比没板的好,只要能装得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有板比没板的好,只要能装得下就行。

+10086,保护板无非多了二三十毫欧的串联电阻,只要不是点焊之类的超大电流应用,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新电池拆掉保护板不就完事了?

网友:
学习到了,谢谢楼主的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电池没有保护板 但充电端有啊 新买的有保护板可以把原来的去掉 直接焊到充电接口 ...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有板比没板的好,只要能装得下就行。

谢谢帮帮团的回复。。

网友:
可以的,二重保护而已。

网友(2023-01-31):
直接买电芯,你这个壳子内自带保护板的,虽然多一个没啥坏处,也没啥好处,白瞎了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