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浴室取暖哪个好?

楼主(2022-12-12):
冬天了,怕冷的人洗个澡都要点决心。像我这种特怕冷的,十多度就不愿意洗澡了,因为洗脸洗头时特别冷。

目前有暖风机一台,感觉升温效果很有限,只能偶尔利用间隙让背部去靠近一点感受一下热风。

想搞一个可以让快速升温,在浴室里脱光能让全身都不冷的电器,就像夏天洗澡一样。

1浴霸,听说头热身冷。

2风暖浴霸,应该是暖风机差不多吧。

3空调,空调好像制热效果还不错,假如比其他方案好,也可以考虑。

网友:
风暖浴霸,两百多又能安装在集成吊顶

网友:
不管哪种,先开一会等温度起来了再进去就好了,什么都没有把热水多放一会也是一样的,门窗关好就行

网友:
建议洗澡前先做一百个深蹲,然后再洗澡,保证一点都不冷

网友:
坚持冷水浴,不用考虑这些

网友A:
也可以跑步5公里,再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跑步5公里,再洗……

然后命不久已

网友:
风暖浴霸就挺好,别装在淋浴正下方,热风直接吹在有水的身上也是冷的,提前开3分钟屋里就很热了。

网友:
就是暖风最有效,提前10分钟开,等里边暖和了再去洗澡就行了

网友:
用暖风机,不要安装在淋浴头上方。

网友:
集成风暖浴霸,绝对好用。

网友:
这些都差不多的,风暖浴霸好些

网友B:
     还是浴霸灯最节能,一点都不会浪费,说暖风机好的,是要浪费电的基础上,如果把整套房子搞暖效果更好,问题你舍得用那么多电吗?浴霸灯一个灯泡270瓦,4个也就1100瓦,一般平时开两个灯泡足够了,主要是想办法装得尽量近一点,效果才最好。
https://www.toutiao.com/video/7173206327182033441/?channel=&source=search_tab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浴霸灯最节能,一点都不会浪费,说暖风机好的,是要浪费电的基础上,如果把整套房子搞暖效果更好 ...

兄台是没用过风暖浴霸吧?2000多瓦的峰值功率房间很快就热了,到达温度后就几百瓦保温,效果比灯暖好的不是一星半点,灯暖越近越热,稍微远点儿就冷,装在吊顶里头热脚冷,而风暖是房间内部整体提高温度,体验好得多,更重要一点,灯暖晃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浴霸灯最节能,一点都不会浪费,说暖风机好的,是要浪费电的基础上,如果把整套房子搞暖效果更好 ...

浴霸,身上会觉得冷吗?   我主要是洗脸洗头时怕冷。

网友:
我家的风暖浴霸,自己装的,就装在淋浴间的正上方(跟淋浴间平行),感觉效果不错。一般就开个干燥就够用了(一边吹暖风,一边抽水汽),我因为有新风,又装风暖吊顶装的比较低。

网友:
装两组暖气,用暖气取暖最好使。

网友:
风暖浴霸

网友:
引用 楼主:
浴霸,身上会觉得冷吗?   我主要是洗脸洗头时怕冷。

不冷的,一照光只会越来越暖的,装得太高就难说,我那个浴霸是20年前买的,用到现在一样好用。

网友:
都用风的,吹着不冷吗?为啥不用电暖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