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ICL7106三位半万用表主板鉴赏

楼主(2022-12-13):
05年左右出的三位半7106主控,做工用料还行,最良心的居然丝引标元件参数,遗憾的是没有大电流档保险,刀盘走线不错,没有过线

网友:
手上有几个9205,感觉很LJ,用坏了就丢一边,没拆过

网友A:
你这让看啥?看看我的

网友:
楼上的贵二出的890,用料很足,但是换挡开关的手感很一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让看啥?看看我的

没有楼主的丝印得那么良心,你看阻值,精度什么的都丝印了,很好维修维护。

网友:
质量看着一般

网友:
相说啥?落后光荣?

网友:
这转盘过孔。。。。。

网友:
能否推荐一款测试精度高的万用表

网友:
在那个年代,这个做工用料都算不错了,很良心了,唯一的不足就是牛屎芯。

网友:
非贴片,有参数,喜欢这样的

网友C:
我也有一块,电路板一模一样的鸿昌9205n 就是电容档误差太大怎么也调不准。lz你的电容挡精度怎样?

网友:
如果说将所有碳膜电阻换成金属膜电阻或是换高精度的金属膜电阻,这块表是是更有可玩性和实用意义?

网友:
用料已经不错了,现在都是贴片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楼主的丝印得那么良心,你看阻值,精度什么的都丝印了,很好维修维护。 ...

你是说这玩意也是没良心的?

网友:
7106方案的830也就是能用,测个直流电压1秒多才出结果,电阻稳定结果也慢,2000字精度再好,分辨率也就那样。办公室的830被M118A顶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块,电路板一模一样的鸿昌9205n 就是电容档误差太大怎么也调不准。lz你的电容挡精度怎样? ...

的确就是鸿昌9205n,电容的确误差大

网友:
这么旧的表,做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