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022年第46贴:金达小霸网安劲ATX-358电源

楼主(2022-12-13):
上一贴发了一山寨电源,详见2022年第45贴:新风格 绿洲380静音版ATX电源
今天接着发一山寨电源

和前面的很像,也是大风扇

这个电源名字多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念,才会有今天奇怪的标题,金达是牌子吧~
这个“小霸网” 同 “小霸王”吗,这个  “安劲”同“安静”吗???我上学少,认识的通假字也少

后面

拆开,内涵一般

取出来板板

慢慢看看

交流输入部分,保险,NTC,电感,Y电容,安规,还有PFC不知道真假

470uf 200V电容

C3150 和D304X

D304X有两只

光耦不出意外的817

FI620

SBL2045

这个感温头应该是个热敏电阻吧

输出电容有怀孕的

芯片2005B

芯片不是7500+494,淘汰。

网友:
还算可以啊

网友A:
所谓"通假字",我个人认为是当时人的文化程度不高而写的错别字,文化上叫"通假字"是为了给那些古人立牌位,不然说古人老写错别字还让学,你让那些砖家们哪有脸...

网友:
品牌很重要。

网友B:
不知道那个变压器是不是真的。

网友:
很老的方案,不舍得用PWM芯片

网友:
电源一定要买好的

网友:
电脑电源除了山寨的,做工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谓"通假字",我个人认为是当时人的文化程度不高而写的错别字,文化上叫"通假字"是为了给那些古人立牌位,不 ...

我也一直这么觉得 反正古人不能有错 专家解释不过去就硬解释咯

网友:
看PCB板子质量,已经常用的元件品牌质量。

看这个都是差牌子元件啊

网友:
这电源不咋地,还是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那个变压器是不是真的。

是EI铁芯电感器,看着和变压器一样的外形。不知里面是不是水泥的,我前一段发了一个拆机照片,是水泥的

网友:
这元器件造型,怕不是工人故意搞得吧

网友:
后级滤波做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一直这么觉得 反正古人不能有错 专家解释不过去就硬解释咯

不那么解释怎么显得砖家们有文化,比如这些年造的名词"负增长"\"雾霾"\"静默管控"等等

网友:
都是正宗元器件

网友:
看着还不 错,不用的话留着拆件用

网友:
老板子装个新壳!

网友:
比较普通的

网友:
看着还可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