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HP S700 128GB固态硬盘说挂就挂了,求支招

楼主(2022-12-13):
HP S700 128G硬盘,小孩上网课中说挂就挂了。现在是电脑不识别,插易驱线也不识别,拆开看就插入USB时下图红圈位置灯闪一下,芯片无忧等没有任何反应。

请教一下,大家给诊断一下那里出问题了,好不好弄?有能力、有经验能搞好的高手也可私信我,里面有点数据资料想抢救一下。谢谢

网友:
感觉是有硬件故障了
短接JP1两个孔,随便找个SM2258XT的版本,看看能不能认出闪存再说吧

网友:
这种货色,只能说呵呵了
按主控找一下量产吧

网友:
这个确实容易坏,以前就坏过

网友:
要数据的你也敢随便找人折腾?

网友:
你先看看有HP S700 128G的量产工具吗?或者输入颗粒上的字符,百度一下。

网友:
要恢复数据的话  还是找专业人士吧。

网友:
惠普还做这个啊?贴牌的吧

网友:
这个用2258行吗

网友:
里面有点数据资料想抢救一下

机会有点少。

网友:
固态硬盘提心吊胆。

网友:
我现在还有个全新没通电的S700  500G的这个盘  没有地方用

网友:
没过保就去售后更换一个好了

网友:
主控居然打的也是HP的标

网友:
数据大概率是要不回来的了

网友:
买的贴牌?或者假冒HP的

网友:
应该是假标,就像联想标,就连联想自家都不用。

网友:
提取数据的钱估计可以买好多硬盘了,不重要就放弃吧。

网友:
惠普品质,坚如磐石。
这下真成了砖头了,

网友:
现在的主控越来越陌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