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宿舍蒸蛋神器,缺水还能自动断电,拆开看看电路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22-12-13):
写在前面:突然发现有快三年的时间没有来这里了,也好久没有写一些东西了,今天这个帖子就算新的开始吧~继续分享一些有趣的拆解和电路方面的东西,希望大家喜欢,如果喜欢视频方面的内容,也可以关注一下小破站的主页https://space.bilibili.com/506494865

正文开始:最近发现了一个网红蒸蛋神器,一次可以蒸一个蛋,而且蛋熟了会自动断电,买来一个研究一下是如何实现的

造型看上去非常独特,但它真的是一个蒸蛋器

盖子上面有一个蒸汽出口,下半部分就是加热板

加3毫升水就够了,也可以减少加水量蒸出8成熟的蛋蛋

蛋放上

盖上盖子

加热的时候亮红灯(可能看不清楚)

停止加热的时候亮绿灯

底部标签,额定功率40瓦

拆开看结构,加热板用的PTC,下面空隙里藏着电路板

电路板是双面的,两面都有元件

电路板背面,指示灯是红绿双色的

PTC加热板

手抄电路图

这个电路的原理很简单,但实际也很巧妙,利用了PTC本身的特性实现了温度的检测。有水的时候,水的沸点问题会把温度维持在100℃左右,加热板工作的电流相对较大,没有水的时候,加热板的温度会升高,电流会较小,通过TL432的电压基准来控制后面三极管,再由三极管控制可控硅的导通和截止,一旦三极管导通,及时PTC温度降下来也不会自动恢复加热,只能重新通电,防止反复加热。

网友:
昨晚就看了你这个视频

网友:
电路设计确实很巧妙

网友:
真的没想到还有电子线路,以前还以为里面有个温度开关呢

网友A:
楼主那个舀水的勺子特像医院里面做尿常规检查的时候用的一次性量勺呀。。。。。

网友:
俺家有个煮5个蛋的,水干断电,再通电时需要按一下按钮,估计是手动复位温控开关吧?

网友:
这不就是普通蒸蛋机的缩小版,原理一模一样,怎么就成神器了

网友:
还以为有温度保险呢,原来这么巧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个舀水的勺子特像医院里面做尿常规检查的时候用的一次性量勺呀。。。。。 ...

勇敢一点,肯定是的

网友:
可以造个usb煮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勇敢一点,肯定是的

{:013:我不敢,我怕楼主顺着网线来打我

网友:
蒸蛋机的缩小版

网友:
火先生居然还是坛友!

网友:
单身适用版

网友:
没想到还有这么小的蒸蛋机。

网友:
迷你版蒸蛋器,创意不 错

网友:
冬天时,要煮多长时间才断电?

网友:
大佬啊~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