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做了个2246EN的1T盘,RDT出问题,怎办呢?

楼主(2022-12-13):
高高兴兴做了个1T盘,如下图。跑RDT,显示GH2\3.CE5大量坏块,RDT失败,郁闷。
经查,这个通道对应最下面右边的颗粒,于是换了一块哪个颗粒,
开卡成功,再跑RDT,还是显示原来的位置大量坏块。
接下来怎办呢?
换上的颗粒不可能也不行的呀,应该不是颗粒原因!
是主板硬伤吗?怎整?

两次不行,开了6个CH通道,开成725G再跑RDT试试

网友:
能造盘不简单。

网友:
同款板相同问题路过,换板就好了,可以试试重植主控。绝对不是颗粒问题,我换了5个颗粒跑完rdt都是一样的问题
另外你这个出问题的应该是右边焊盘最下面那一片ch2ce5

网友:
都上1T了,用这个SATA接口会不会有点速度跟不上

网友:
能造盘不简单 +10086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一块板子试试,再跑下RDT,看看是否还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什么都有可能,还是先换板试一下再说吧,可能好了。

楼主:
开6CH成这样了,开一半容量肯定行,但可以这样么?肯定不会,还是想想全开的方法!有高人指点一下呗

楼主:
冬天了,是否高手们都把手缩起来了高手们请出手指点一下呀

网友:
BX100的板子我没研究过他的CE排列,但是你这个盘肯定就是有颗粒坏了,直接拆掉四个颗粒跑RDT试试,如果还是不过的话,就继续再拆两个,直到找出有问题的颗粒,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全拆下来用测试架RDT一遍

网友:
这种八贴手工贴容易出问题,如果换了颗粒问题依旧多半是硬件问题

楼主:
CE5\7,CH2\3就是最右下角的颗粒,这颗粒换过也一样。这板是16贴的,反面没贴。

楼主:
专家都不想说,我再抛点砖吧:颗粒降频到23,ECC设到24,跑RDT一个坏块都没有,这样开出来能放心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家都不想说,我再抛点砖吧:颗粒降频到23,ECC设到24,跑RDT一个坏块都没有,这样开出来能放心用吗?{:08 ...

2246en我从来都是颗粒降频到12,再高浪费

网友:
能造盘的都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