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X折腾』晶体管测试仪改锂电升压9V供电

楼主(2022-12-13):
『X折腾』晶体管测试仪改锂电升压9V供电
之前我把论坛OW18B的蓝牙表恢复了9V供电,利用升压板把锂电升压至9V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9208-1-1.html
同时期没两天一起改了晶体管测试仪,因为9V的电池没了,所以顺便一起改了
很多坛友说功耗挺大,后面测试了一下果真如此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9644-1-1.html
论坛魅色充电器,筛选出一般的电池

准备好板子和电池

拆,9V电池用的不多,把松下的电池用过期了,空有电压,没有容量

用安卓口配合烙铁给烫出个洞

焊接好

组装,测试,刚好塞下一个电池

充电也可以看到指示灯

充满,测试一个贴片mos管,完美。

就这样吧,偶尔会用一下,回头看看给他改成电池开关断电,这样就不耗电了

网友A:
沙发来一个
折腾的好

楼主:
图一中,筛选出来的电池,并联后,给应急灯、露营灯供电了,原本是2串的供电,改了单稳态,续航不够,就换成了3个电池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来一个
折腾的好

9V电池之前买的松下,都过期了,空有电压没有容量,一通电就降压,根本没法用。。所以用的意义还不如用锂电。

网友:
感觉电池电压太多,1.2、1.5、3、3.2、3.7、9,要是统一多好

网友B:
晶体管测试仪外壳是自己D的?改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测试仪外壳是自己D的?改的好

套件,买回来自己焊接组装的,半成品,自己做不来

网友:
如果使用频率不高,貌似没必要改锂电吧?

网友:
手头没尺寸合适的电池 晶体管测试仪也没有外壳 就这么裸着用

网友:
改装都是为了实用

网友:
看你电池外皮,有疙瘩,剥掉外皮看看是不是电池钢壳生锈了……
我的用的一块升5v的mini板子,调到7.48V,刚好,和另一个示波器套件共用一个电源

网友:
外壳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C:
这个亚克力,你可以直接扫描仪扫描一下,然后加上开孔位置,我用激光给你切一片。。。
并且,升压板我这里也有同步整流的超低待机功耗的。。。

网友:
看到不少论坛的充电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亚克力,你可以直接扫描仪扫描一下,然后加上开孔位置,我用激光给你切一片。。。
并且,升压板我这里 ...

介绍介绍升压板吧

网友:
还是把开关串在电池上好一些

网友:
三个充电器在一齐充电。

网友:
蓝颜色锂电池有点漏液生锈,建议换好点的。另一种方案可以USB转2s平衡充电线,2串聚合物或16340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介绍介绍升压板吧

升压板是这个介绍
tps61090升压板 单锂升9V 同步整流2A电流 静态电流0.02ma-淘宝网 (taobao.com)

然后本论坛积分兑换的游戏机可以搭配送个升压板。
插电可用的300in1游戏机,带电视AV输出,手柄接口不对要改 - 积分商城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压板是这个介绍
tps61090升压板 单锂升9V 同步整流2A电流 静态电流0.02ma-淘宝网 (taobao.com)

你现在才说。。我已经购买了两游戏机了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