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136C+和UT61E+测同一个电容容量偏差很大

楼主(2022-12-13):
两块表测同-个1500uf的电容测出的容量偏差很大,是表有问题还是属于正常范围?

网友A:
正常,每个表测量电路都不一样,测这种电容有差别正常,你可以测一下小容量的CBB一类的电容对比一下,这种的只要表正常,测量差别就很小

网友B:
两个表同时连接一个电容必然是不行的,打架了

网友C:
关机一个个测看看,不要同时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表同时连接一个电容必然是不行的,打架了

不是同时测一个哦!两张图分别是136c+和61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机一个个测看看,不要同时开机

没有同时测-个只是图片背景有点乱看不清楚是一个一个分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每个表测量电路都不一样,测这种电容有差别正常,你可以测一下小容量的CBB一类的电容对比一下,这种 ...

按你的意见找了个1uf的CBB电容测了下,的确相差不大,61E+这次测得还微微偏小了点。

网友:
万用表测电容准确度一般,有专门的手持表测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的意见找了个1uf的CBB电容测了下,的确相差不大,61E+这次测得还微微偏小了点。 ...

136这种表,电容档本身也不能分量程校准,就一个电位器,有可能会出现,调整了小的大的就不准了,调准了大的,小的又不准了!到最后只能调整到一个折中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