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标致408转向灯故障维修

楼主(2022-12-13):
前段时间汽车出现了转向灯故障,表现为中控面板右侧转向灯闪烁频率变快,冷车时是转向灯是正常的,开了几公里之后,右转向灯闪烁变快了,初步判断是右侧转向灯泡损坏,用万用表测了下,右前和右后的灯泡阻值和左侧都一样,先把前转向灯左右对换,故障依旧,

然后把后转向灯泡左右对换,故障还是依旧。这下麻烦了,难道是电路问题。。。。之后几天一直在思考是哪里的问题,右后侧的转向灯彻底失灵了,这下不得不解决了。。。。
把尾灯模块拆下来,发现灯座有锈迹,可能和南方地库潮湿有关,夏天时一直骑车,都怎么动过车。用小电磨把灯座表面锈迹打磨了下,还是不行。。。

把左右尾灯模块再对换下,还是右侧,看来尾灯模块没问题,这下麻烦了,难道是电路问题。。。。

趁着周末,把车开到公司,检查了下尾厢的电路,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又查了电路图,马上准备拆出线路了,无意间看了下尾灯的线的插头,发现也有些锈迹,那就打磨下吧

先拍下线束的颜色位置,省得一会装错

这里不得不说法系车的这个设计不错,所有的线束都是可以打开的,把线拿出来,找个小螺丝刀在接口里左右转几圈

装回了故障解决了,看来还是潮湿导致的线束接口生锈引起的,看来夏天的时候不能一直把车放在地库,要经常放在太阳下面晒晒了。
现在已经快一月了,故障再也没有出现,应该是彻底解决了。

网友A:
不应该吧,热车后反而接触不良?真的是好坑。看来得换功率小的LED灯泡吧,哈哈

网友:
装好后可以喷一点三防漆,这样估计车坏也不会再锈了。

网友:
不会弄的,开到修理厂又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吧,热车后反而接触不良?真的是好坑。看来得换功率小的LED灯泡吧,哈哈
...

刚刚买了,把刹车灯换了,原来灯泡都黑了,就是不知道led能用多久

网友:
打磨完喷点WD40

楼主:
这个还真忘了

网友:
打磨了不防一下锈,很容易再次氧化

网友B:
我的闪光器坏过,紧急修好了,又买了个原装的备着,这一晃几年了,都没用上

网友:
是呢,车是放坏了的!

网友:
应该喷一点论坛神油保护一下的

网友:
我也喜欢自己动手维修一些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闪光器坏过,紧急修好了,又买了个原装的备着,这一晃几年了,都没用上 ...

怎么修的,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修的,分享一下

贴片电容击穿短路了,去掉就好了

网友:
原来是接触不良引起的,确实是要先简单的修起

网友C:
牛人!够细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人!够细心的。

为了省点钱,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电容击穿短路了,去掉就好了

闪光器是在哪个部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闪光器是在哪个部位?

一般在方向盘下面的那个配电盒里面,

网友:
干活仔细,分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