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修个TCL吸顶灯TCLMX-LED020FRR/136—脚虚了

楼主(2022-12-13):
家里的TCL吸顶灯,之前开始时亮时不亮,最近能亮的概率越来越小了,正好有空修修看

光源6000K,功率20W,生产日期2015.12,服役7年了,质量还不错

打开灯罩,不亮的时候所有灯珠微亮,那应该是驱动的问题了

24W驱动,TCLPA-024220/A,输出60-85V,电流300mA

拆开外壳

芯片采用iW1710

典型电路图

实际测试,空载输出95V,又是正常的,翻到反面,变压器的输出脚貌似有点虚焊,应该是问题所在,直接加焊

重新装上,一次点亮,没有再出现概率性不亮了

网友:
LED开关电源的集成度比原来节能灯时代的电子镇流器高多了,检修起来也方便。

网友:
晕,我还以为一脚踏虚了。。。

网友A:
外围一圈花边卸掉 亮度会提高一大截。

网友B:
用稳压管做输出整流,这是什么操作?

网友C:
散热铝是不是后来加上去的?

网友:
好在灯珠和芯片没事,只是开关变压器引脚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稳压管做输出整流,这是什么操作?

我猜是图纸错了,赌3毛钱辣条的

网友:
不错,找到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围一圈花边卸掉 亮度会提高一大截。

要亮度也要装饰嘛,这个是浅绿的,另一个房间是浅橙,稍微装饰点不单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稳压管做输出整流,这是什么操作?

应该是图画错了,板子上是肖特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铝是不是后来加上去的?

不是的,自带的散热

网友:
灯珠容易坏。。。。。。。。。。

网友:
质量还不错,用了这么多年

网友:
以前有个电工,他的习惯是,就算是新买来的,也要补焊点。说是工厂出来的焊点不均匀,影响寿命。

网友:
楼主手到病除,感谢分享!

网友:
这怎么恒流,初级恒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