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求助各位老师,直播机焊点掉了找不到飞线点

楼主(2022-12-13):
一台直播机,3.5mm 插座,audio in,检查发现红框里面的三个引脚焊点都脱落了,小白一个,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处理了,下面那个点是个接地,从附近的小孔里找到一个相通的,但是另外那俩引脚不知道怎么测通断了,原来掉了焊点的位置看不到一点金属,就是个完完整整的小长方形的坑

网友A:
用耳机3.5mm 插头插入后,万用表测量一下即可,左边上下二个红框框其实是地线或者纯属个固定的支架

网友B:
万用表通路档试试,左边上下2个焊盘是不是通的,gnd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耳机3.5mm 插头插入后,万用表测量一下即可,左边上下二个红框框其实是地线或者纯属个固定的支架 ...

是的,左边上下两个点相通接地,可以找附近的接地点飞线,但是不知道上面中间那个脚从哪飞,昨天量了下那个脚不是对应左声道就是右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通路档试试,左边上下2个焊盘是不是通的,gnd固定的。

是的,左边上下两个点相通接地,可以找附近的接地点飞线,但是不知道上面中间那个脚从哪飞,昨天量了下那个脚不是对应左声道就是右声道

网友C:
好多可能是固定支架的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可能是固定支架的焊点

昨天俩还好说,接地的,上面中间那个不知道怎么找,拿aux线插进去测了下不是空的脚位

网友D:
需要一张清晰的,拆掉座子的焊盘位照片!可能看得到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一张清晰的,拆掉座子的焊盘位照片!可能看得到走线

晚上回家再拍一张吧,漆黑的板面啥也看不见,不行四周拿刀片刮刮看吧

网友:
PJ-342,百度找下定义就行了

网友:
左边两个是接地,往右一个是3脚一个声道,再往右是4脚另一个声道,最后两个是连个声道对应的常闭触点。

楼主:
彻底废了,定义也找到了,找了半天实在看不见走线,就以为线在触点正下面,就开始刀刮,结果刮完发现这几个触点下方都是通着的,接地

网友E:
绿油盖上,然后飞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绿油盖上,然后飞线连接!

关键是我不知道从哪飞
没有电路图,周边几乎没有什么元器件,唯一幸存的一个触点试了一圈包括那几个孔,都不通

网友F:
不可能都接地,有些过板孔很小,可能引到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可能都接地,有些过板孔很小,可能引到背面了

我也纳闷,后来把那一片都刮开了,的确是一片铜板。一开始刮引脚,刮一个接地,刮一个接地。
不知道这六个引脚到底从哪走的线

网友:
这种刷漆的尤其是刷黑漆的简直是不让你修

网友G:
引用 楼主:
彻底废了,定义也找到了,找了半天实在看不见走线,就以为线在触点正下面,就开始刀刮,结果刮完发现这几个 ...

多层板,你刮到下一层了。。。这个很难搞了,需要修手机那种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层板,你刮到下一层了。。。这个很难搞了,需要修手机那种技术

焊盘脱落之后,引脚位置是土褐色,刀片刮了刮就露铜了,感觉不像刮透了,昨天还使劲刮了刮,想把露出的铜刮透看看下面是什么,结果没刮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彻底废了,定义也找到了,找了半天实在看不见走线,就以为线在触点正下面,就开始刀刮,结果刮完发现这几个 ...

压根就么有线吧,把剩下的点焊上看看能不能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