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M358输出异常问题

楼主(2022-12-13):
参照黄花907的恒温烙铁电路做了这个,现在出现这个问题,358的7脚输出异常。

电路图:

测得5脚波形图:

6脚为稳定的0v,那么7脚应该输出100Hz的方波,但是却是这样:

每间隔一个波不输出低电平。如果把6脚接高电平(也就是热电偶的电压高于设定电压),7脚输出这个:

每间隔20ms输出一个高电平。导致可控硅无法彻底关断,开启是也无法全部打开。
请大神分析分析到底啥原因?给358的8,4脚接入一个203的瓷片电容也没有改善。测量5v波形很稳定,没有毛刺啥的

网友:
测一下运放供电是否正常?47k作为整流限流是否太大了一些

编辑:看错,线路是220V供电,限流电阻确实要大

网友:
建议示波器用直流耦合看看直流偏置情况

网友A:
这是全抄还是只是按原理自制?这么奇怪的问题

网友:
C2改1K电阻吧?

楼主:
C2不能改。原图是0.47微法,手头只有2.2的。要通过可控硅充电放电来触发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全抄还是只是按原理自制?这么奇怪的问题

原图是24v稳压管,680k和680欧姆分压给5脚,正半周提供正电压,负半周提供负电压。

网友B(2023-02-17):
引用 楼主:
C2不能改。原图是0.47微法,手头只有2.2的。要通过可控硅充电放电来触发可控硅 ...

用0.47的,不能改为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0.47的,不能改为2.2

这个末级输出只影响可控硅吧?会导致运放输出高电平嘛

网友(2023-04-13):
引用 楼主:
这个末级输出只影响可控硅吧?会导致运放输出高电平嘛

能不能把整个连接部分都画上去,让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有价值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末级输出只影响可控硅吧?会导致运放输出高电平嘛

图巾H1接发热丝
H3接测温电阻
H4接220V转入

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末级输出只影响可控硅吧?会导致运放输出高电平嘛

单片机示波器多少米?哪来的?最大测到多少K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巾H1接发热丝
H3接测温电阻
H4接220V转入

是的,H3是接热电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示波器多少米?哪来的?最大测到多少KHz?

DSO138套件,75块,估计最大200kHz

网友C:
这个电路图是错的,所以不好用。

提示:您仔细看L358第一级放大倍数,运放输入端R3电阻与反馈电阻R5连接点不对。导致第一级工作异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图是错的,所以不好用。

提示:您仔细看L358第一级放大倍数,运放输入端R3电阻与反馈电阻R5连接点 ...

对,现在正确了。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现在正确了。好用不?

用可变电阻来设定温度,实现温度闭环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图是错的,所以不好用。

提示:您仔细看L358第一级放大倍数,运放输入端R3电阻与反馈电阻R5连接点 ...

抄下了,看看有冇抄错?有冇计错热电偶的阻值?觉得电路超简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图是错的,所以不好用。

提示:您仔细看L358第一级放大倍数,运放输入端R3电阻与反馈电阻R5连接点 ...

建议画图把外围设备一齐画出来。好处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