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安尼威尔摄像头里面有啥机关?

楼主(2022-12-13):
花5元拿回一个标签上写着2016年的安尼威尔摄像头,后来一想,头脑有点发热,不值这个价,好在里面有张8G的上面写着闪迪的卡,或许亏的不算太多,这个就不再计较了,满足兴趣是第一位的。第一步净身就不再描述了,
第二步是拆解。

主芯片海思Hi3518

这根天线是假的吧?

这根天线是真的
在拿板子过程中,听到有动静,反复听,确定有,找了好一回才确定位置,对,就是这个黑柱子,起初以为是个电容,这是啥设计啊?有懂的坛友请回复
第三步是研究。
有复位键,上电长按复位后,连上网线,能听到喇叭提示“请连接”,傻眼了,没有app呀,在网上找了一圈,找到了一个官方的app,但好像不对路。
进路由器后台能找到ip地址,但在win10下IE也连不上,
又找到个叫onvier的app,能搜到IP地址和端口号,手机也登不上(或许是我不会弄),再用IE还是连不上,难。。。。。
===========
还请懂行的坛友支招。

网友:
用CAMHI试一下

网友:
缺了APP基本上就是废品,不过,5块钱,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应该还有个主机的吧,720P算高清了。

网友A:
APP根据方案有很多免费的下载,比如:“有看头”、“云蚁物联”。这个做工还是不错的,天线的问题,是真的,有倒是有的看上去后面立着五根天线都没有一根是真的,全是空的。那个像电容的东西其实是个机械振动感应开关。

网友:
没有APP的话 最终就是拆件或者垃圾桶了

网友:
是震动传感器吧

网友:
震动或倾倒传感器

网友:
可能需要重新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5块钱,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没有APP的话 最终就是拆件或吃灰

网友:
有了APP便於別人監控自己,

网友:
安尼威尔摄像头

网友:
有张内存卡这价格合 适,实在找不到APP的话还可以拆件

网友:
如果是假的天线,厂家没必要再焊接一个线到电路板上吧

网友B:
这种摄像头真的很垃圾,720p的看人都是一坨一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摄像头真的很垃圾,720p的看人都是一坨一坨的。

研究学习一下啊,还没看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根据方案有很多免费的下载,比如:“有看头”、“云蚁物联”。这个做工还是不错的,天线的问题,是真的 ...

特别感谢,今天用“有看头”app搞成功了,
1、先是用有线连接后设置的无线,在全屏下设置高清模式效果还是不错的,有人说720P效果不好估计是有的产品厂家的虚高标注。
2、按说天线应该接到网卡上,那根位置不对吧?另外我仔细看了一下只是中间的线接上了,好像是接到地线上了,屏蔽线没接,没再拆开研究直接剪断处理好绝缘放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