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想玩磁带现在太贵,用散件DIY一个可插卡蓝牙磁带

楼主(2022-12-13):
最近迷上了磁带机,先在PDD上买了台国产随身听,透明前后盖,颜值还是不错的,后来又入了一台松下CH505的卡座专门翻录磁带,但现在磁带好贵,不想多花钱,在闲鱼上找到了一个可以自己组装的可插TF卡带蓝牙的磁带散件,发回来后用了一天时间组装起来了,还不错。
不好意思,想保存为草稿,点错了直接发出去了,现在补图

这是才买回来的散件,大致放一下,准备开孔

这是TF卡开孔,还算完美

充电口孔

按钮孔,按钮没用卖家给的,自己用设计用3D打印机打印的

固定电路板和电池

制作小开盘

放上去后的样子

成品正面

成品背面

TF卡位置

充电口位置

四声道磁头

原本PCB耳机插座拆掉了,后来觉得可惜,琢磨了半天,发布电池这边可以完美放下

引耳机插座线

成品,现在是两用,可以单独做为一个MP3和蓝牙耳机使用,杰理的芯片,音质相当不错,也可以放在随身听里当电子磁带用,

网友:
玩的就是情怀  追究的就是复古

网友:
磁带好贵是因为钱缩水了,不过一直以来也有很贵的磁带,那是一种特殊的金属磁带,是数字格式的,不怕霉变,永久可靠存储并且适合特殊加密。

网友:
居然没有图片……差评

网友:
磁带蓝牙机  是二合一吗

网友:
我先玩了一段时间磁带,然后打理好收起来了,有开始玩CD。

最近又有点想如几个MD试试了。

网友:
玩的人少了,现在磁带好贵

网友:
玩的人少了,物以稀为贵

网友A:
估计我老家的楼上有不少磁带,不知道丢没丢

网友B:
蓝牙转模拟磁头信号 那没意义啊 模拟转数字再转模拟 转了两手的信号 到耳朵里 就暖一点?

网友:
搬家,那些堆起来的磁带全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我老家的楼上有不少磁带,不知道丢没丢

老磁带能放但录音不行了

网友:
这种老古董还有啥意思,存储容量小不说,操控还不方便,选个歌要转半天。而且磁带还会磨损,皮带也会磨损,时不时还要清洗一下磁头。 习惯了数字音乐回过头再用磁带机,感觉就是找回一个爹,时时刻刻得小心伺候。老实说,玩这个还不如玩黑胶唱机,那个还能装装C,当然音源是相当难找了

网友:
磁带复古风,玩的有情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转模拟磁头信号 那没意义啊 模拟转数字再转模拟 转了两手的信号 到耳朵里 就暖一点? ...

嗯,我也感觉有点脱裤子放屁的感觉,只是变换了另一种音频输入方式

网友:
磁带、TF卡储存的和播放的一个是模拟的一个是数字的,耳机能不能听出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也感觉有点脱裤子放屁的感觉,只是变换了另一种音频输入方式

除了外形,其他都和磁带没有毛关系了吧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只是这样就失去了情怀啊

网友:
没有抖动,没有颤音,没有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