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便宜又好用又美观的PCB板夹子第2弹,制作放大镜支架

楼主(2022-12-13):
第1弹是制作磁吸夹子和八爪鱼夹子。《DIY便宜又好用又美观的PCB板夹子、辅助焊接夹具》

第2弹是制作放大镜夹子,用于焊接时,放大镜协助放大元件,便于焊接。

来吧,手把手跟我一步步制作放大镜的夹子吧!要做就做一套完整的辅助焊接夹具。

制作的第1弹的成果如下所示:(图1)

唯独缺少放大镜,经过几天的某宝购买零件后,终于到齐,现在开整。
以前购买的多功能电路板维修工作台,极其不好用,所以把它拆了。(图2)

这是拆下来的放大镜,由于比较重,我要单独给它做一个支架(图3)

从某宝购买一个2分内牙的堵帽,价格约3.5元(图4)

由于是不锈钢材质,比较硬,为防止跑偏,先用2.5的钻头打小孔,作为定位孔(图5)

再用4的钻头去钻(图6)

这是钻通后的孔,可以穿过M4的螺丝(图7)

准备好4mm内孔的磁铁和M4螺丝(图8)

先用螺丝穿过磁铁(图9)

再穿过堵帽(图10)

最后在堵帽里面,用螺母上紧螺丝(图11)

堵帽底部的样子(图12)

准备好之前不用的万向竹节(图13)

把万向节拧紧在堵帽的内牙里面(图14)

在万向节的另一端,准备好一个7字形的直角角码支架,价格约0.4元(图15)

准备把角码支架塞进扁嘴里面,太大,需要切掉一部分(图16)

画好切割线(图17)

切割好的样子(图18)

查看扁嘴的空间,可以塞进角码支架(图19)

画好固定孔(图20)

在扁嘴上钻4mm的孔,方便穿过螺丝(图21)

毛刺太多,再用宝塔钻头修整一下,就没有毛刺了(图22)

钻好孔的样子,看样子不错哦(图23)

准备好螺丝、螺母材料(图24)

先在上面穿过螺丝,再在背面上紧螺母(图25)

这是万向竹节组装好后的样子,不错吧(图26)

这是拆下来的放大镜(图27)

这是放大镜的金属球头,它的内部正好可以放入一个M4螺丝,不过需要先开牙,才能拧进去(图28)

准备一个M4的丝锥,用它来开牙(图29)

拆下图中的螺丝,才能拿出金属球头(图30)

拆盖后的样子(图31)

这个就是金属球头(图32)

用丝锥给球头内部开牙(图33)

开好牙的样子(图34)

然后用螺丝把放大镜固定在万向节的支架上(图35)

制作完成,欣赏一下成品吧(图36)

另一个角度展示(图37)

注意事项,由于放大镜比较重,万向节需要调节成这个样子,才能保持重心不倒,这个样子也不会影响到观察和焊接(图38)

放上电路板实物,对比一下,放大镜可以随意移动位置,便于观察和焊接,不会阻碍焊接(图39)

对比一下放大效果,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放大镜放大了两倍,可以很方便的观察细小元件(图40)

拍照不是很清楚,但实际上是非常清晰的,不晕眼,不变形,放大效果很好(图41)

放大后的清晰效果展示(图42)

至此,放大镜支架制作完成,比之前买的多功能工作台好用多了。

成本核算:
2分万向竹节:约2元。(机床冷却管)
2分堵帽:约3.5元。
钕铁硼磁铁:约1.1元。
直角角码支架:约0.4元。
圆头螺丝:约0.1元。
沉头螺丝:约0.1元。
螺母::约0.1元。
以上零件共花了:7.3元。

-----------------------------------------------------------
下面为第1弹帖子的补充内容,由于帖子不能编辑了,所以发在此处。

有坛友说,利用吸顶灯上的磁吸座子,可以制作磁吸夹子。想想也对,我好像以前买过吸顶灯,找找看......还真被我找到了,试了一下,吸力比之前制作的磁吸小,之前制作的磁吸夹子吸力太大,这个吸力正好合适,于是又制作了小磁吸夹子,如图所示:

固定座和磁铁片,磁铁片直径8.4mm,厚度1mm(图43)

把磁铁片放入固定座的底部,正好合适(图44)

为防止磁铁与铁板相撞而碎裂,粘了一层电工胶布用于缓冲(图45)

修整一下胶布(图46)

由于底座的螺纹是M3的,正好我也有M3的单头铜柱,正好可以用上(图47)

把铜柱上紧在磁吸座上面(图48)

找来四个M3螺丝,用于固定PCB板,做好了四个小的磁吸夹子,展示一下(图49)

对比一下,之前做的大磁吸夹子,现在做的小磁吸夹子(图50)

小磁吸夹子,夹持效果展示,旁边是大磁吸夹子(图51)

小磁吸夹子,侧面展示(图52、53)

发现一个小技巧,可以不用上紧螺丝就能夹紧PCB板。把某一两个磁吸倾斜压在PCB板上,这样就可以靠吸力夹紧板子了,根本不需要拧紧螺丝来固定(图54)

用吸顶灯的材料做的磁吸夹子,成本核算就不写出来了,总共也才几元钱而已。

谢谢大家观赏,欢迎跟我一起制作。祝你们成功!

第三弹,制作放大镜环形光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2389-1-1.html

磁性PCB板夹具的改进-- 选磁性挂钩效果更好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2253-1-1.html

网友A:
楼主手艺精巧,这个看上去比TB上卖的成品也不差多少了。我也一直想做一个,但是两三倍放大的镜片多,想买放大5到10倍的大直径镜片很难找,TB上宣传的基本都是假的,实际只有2倍左右。

网友B:
下一步:再搞个排烟风扇

网友C:
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这个放大镜真是太大了

网友:
这么大的放大镜最好整个罩子,不用的时候罩起来

网友:
很实用的改装,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艺精巧,这个看上去比TB上卖的成品也不差多少了。我也一直想做一个,但是两三 ...

跟某宝上的成品相比,美观比不上他们,但主要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一步:再搞个排烟风扇

排烟已经有了,在第1弹的制作里面,就是一个八爪鱼夹子,夹住一个12V的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这个放大镜真是太大了

放大镜的直径约11cm,比较重,所以重心不在磁铁上,只能靠弯曲软管来把重心回移,主要原因还是磁铁太小了,如果换成大面积的方形磁铁,那个吸力够强,怎么搞都不会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艺精巧,这个看上去比TB上卖的成品也不差多少了。我也一直想做一个,但是两三 ...

倍率高了,看起来眼晕,大口径的放大镜,一般倍率都不高。

网友:
在整个焊锡丝固定器   拿烙铁、固定器件、送焊锡丝。。。要不然手不够用的:)

网友D:
不如搞个双头夹子,直接夹台面上

网友:
做得非常好!  万向节从哪买的,有连接吗?

网友:
看到您发的帖子,我也想改装下自己的同类装备。

网友:
您好,您清单中所列的物品,可以算上加工费后销售吗?
我也想改装,可苦于家里没有工具。
谢谢您了。

网友:
评论的是:工具精良。

网友:
看你们折腾,我就看看

网友:
放大镜不错,多少大洋,上链接

网友:
运费伤不起啊  手头有零件的可以 搞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如搞个双头夹子,直接夹台面上

夹台面会磕碰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