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分享联芸map1002的gpio跳线

楼主(2022-12-13):
众所周知,联芸跳线一直是极为sb的脑瘫跳线,没资料基本摸不出来。
废话少说,直接正文。

目前咸鱼卖的板子基本都是这样的:

当你贴好后,在loader状态下,你会发现ce全对但是flashlist无法识别,提示gpio错误:

这个问题一般是板子跳线出错,你贴的颗粒gpio需要符合报错中的00110。

在gdp状态下,我们就能看到板子目前的gpio状态(loader状态下gpio全是0):

解决方法:

先看flashlist,以某b16颗粒为例,该颗粒gpio为00110:

而下图中红框部位,就是改gpio跳线的地方:

贴上电阻数值为0,去掉电阻数值为1。需要0201封装的4.7k电阻。

一般咸鱼默认的都是11110。

例如我们按照以下方式连接:

gpio就会变成00110,颗粒也能正常识别:

楼主:
当然gpio识别出来只是成功了一半,1002贴其他颗粒还需要贴对应的蜜汁跳线。

如果没贴对跳线的话会直接报错,让你怀疑人生的报错:

如果不想动手自己摸的小白或者是没资料的话,基本就可以洗洗睡了……

咸鱼卖的拆机板原盘基本都是长江颗粒,而板子原有跳线是为长江颗粒设计的。

所以你要是真的不想折腾,那就买1002上长江颗粒或者其他nvme方案。即使有现在的b16/b17开卡工具也没辙,跳线错误谁都开不出来。

网友A:
牛,有没有1202的工具

楼主:
当然如果你改好了gpio跳线,你只是成功了一半。

联芸还有一部分蜜汁跳线对应相关颗粒。而咸鱼拆机板原盘都是上长江颗粒。

也就是说,如果只改好了gpio,而没有改好那一部分蜜汁跳线的话,很大几率是开不出来的(例如我)。

如果硬开,你就会见到让你怀疑人生的报错:

所以在此建议想玩1002的坛友们,建议直接贴长江颗粒,不用太过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有没有1202的工具

我有1202的全套资料设计图pcb什么的,就是没工具。

网友B:
还好只是观望,还是手握62EN继续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只是观望,还是手握62EN继续玩吧

确实,smi方案目前最成熟也是最容易玩的,大佬们的经验积累极其丰富。

网友(2023-05-23):
的确怀疑人生,完全找不到什么资料和经验……

网友:
只有东西必须有资料才好办

网友(2025-05-19):
引用 楼主:
确实,smi方案目前最成熟也是最容易玩的,大佬们的经验积累极其丰富。

现在1202的工具都有了

网友C:
没人整理跳线,拿到板子和工具怕也玩不转

网友:
放分享路线资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人整理跳线,拿到板子和工具怕也玩不转

主要是没人把原理图放出来,量都没地方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没人把原理图放出来,量都没地方下手

抽空咱俩讨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