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eevblog 上这只 fluke 117 有底数是需要校准了吗?

楼主(2022-12-13):
在 eevblog 上看到 https://www.eevblog.com/forum/testgear/is-this-a-fluke-(117-ghost-current)/msg4543163/#msg4543163

看这只表有固定底数 3 或 4,且不随电流而变化。是不是原帖第4楼说的 “Maybe need calibration? (ofsetting)” ?

网友A:
福禄克有个底数不奇怪!要么说都喜欢玩福禄克呢,因为要拼“体质”。有底数可能是需要校准,也可能是硬件问题。有的是福禄克娘胎里带的!厂家只是做了个工具,发烧友当奢侈品在研究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有个底数不奇怪!要么说都喜欢玩福禄克呢,因为要拼“体质”。有底数可能是需要校准,也可能是硬件问 ...

我以前手里的117C,确实没有底数。

那么,这个 eevblog 的表的问题,要么体质问题?要么校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