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少见的优利德UNI-T UT17A自动量程真有效值老万用表,长得跟福䘵克...

楼主(2022-12-13):
优利德UT17A 万用表,挺新的

拆一个少见的优利德UNI-T UT17A自动量程老万用表,长得跟福䘵克好像,用的硬芯片是Cyrustek厂家的ES51978Q,网上都找不到芯片资料或者替代。现在机子症状就是屏不能正常显示了,电流,电压档有超限报警,想着看能不能换芯片,结果还没有这芯片买。看有谁有没有什么维修方案的?

网友:
这个,没资料还不太好弄。

网友:
优利德不能返厂免费修吗,这个可不可以

网友:
优利德的做工看起来不错!

网友:
挺不错的万用表。

网友:
万用表看起来不 错,能修好的话应该挺好用

网友:
优利德方年给福禄克代工过福禄克17和19吧

网友:
优利德的表做的不错!

网友A:
粤制
TAIWAN
看不出来到底是哪儿造的

网友:
台湾工厂给优利德代工的,德国北宁万用表也是同一家工厂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粤制
TAIWAN
看不出来到底是哪儿造的

前面还有两个单词,意思是 designed=设计     by=通过

合在一起的话 是 台湾设计

话说二十年前的做工、用料比现在的好

网友:
表做工不错,看样子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粤制
TAIWAN
看不出来到底是哪儿造的

台湾设计,南越国产,没问题啊。

网友:
可以返厂修啊

网友:
优利德售后据说不错,试试售后这条路,不通再想其他办法

网友:
能测量真有效值的,维修费用估计不菲。

网友:
做工不错的,第一眼看题目当成171了

网友:
这表很老,估计优利德也没备件了。优利得曾经给福禄克做过f17,但客观说那个虽然用了福禄克新品但内部一点也不福禄克。这个就更不福禄克了

网友:
不错的数字表台湾字标哪里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