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大家帮忙认一下零件D2和Q6,谢谢

楼主(2022-12-13):
就是下面这两个D2和Q6

现在D2上还能测到5v电压,可能和电池供电有关,现在这块电路板外接电源能正常使用,但用电池不行。谢谢

网友:
看楼主说9Q就知道确是接触少!!
D2应该是稳压管5.1v,Q6是A1SHB

网友:
D2是稳压二极管,Q6是A1SHB,场效应管,20V,3A。

网友:
9q哈哈哈,,q6呀,a1shb是个pmos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
Q6哈哈,元件字母在头的

网友:
Q6,评论坛友高手多,厉 害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
9Q,LZ不会是故意的吧
最好在板上找个3Q

网友:
自从电路板采用贴片后,修理人员越来越头疼,似乎走到尽头了!不像老早修个收音机电视机一样方便!

网友:
4056E,内置有锂电池

网友:
楼主,能好好拍照吗?微距全糊了。

网友:
拍照设备不错,支持动态模糊呀

网友:
你这看不清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