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先科DVD机型号SA-228开机时蓝色指示灯亮故障排除

楼主(2022-12-13):
接收两台同型号先科DVD机SA-228故障现象相同均为开机时蓝色指示灯亮,显屏不亮,不工作,按出仓键无反应。

打开外壳,通电后用万用表量测各路电压,量测发现+12V和-12V仅有9.3V和-9.3V,感觉电压有点偏低,而3.3V、1.2V均正常,尝试更改电源板R4阻值,想将+12V、-12V恢复到正常电压,但故障现象依然存在。恢复R4原先的阻值,在补焊U1芯片时,故障消失,整机工作恢复正常,反复关机再开机均OK,再次量测+12V和-12V依然是+9.3V和-9.3V,看来此电压值是正常的。但关机等冷却后,开机时故障又重现,将2台故障机用热风枪对Q14附近进行加热(对其他部位加热几乎无效),两台整机都恢复正常工作,关机,冷却后故障重现。检查PCBA也无异常。更换3.3V的电解电容(100uF/10V)故障排除。(由于U1工作温度很高此电容长期处于高温烘烤环境中,电容很容易损坏,实际量测仅有20uF,1.2V的电解电容也处于长期高温烘烤中,也需一并更换)。

网友:
楼主手到病除,感谢分享!

网友A:
现在还有人用?搬家是时候一个先科3碟VCD和一个DVD全扔了,都没人用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丰富

网友:
只要能够判断和找到故障点,基本上就简单了

网友:
现在还有人用?是不是车载的吧,光盘都难找了

网友:
电解电容的老化不能忽视。

网友B:
手上没有数字电桥都不好意思修老机器,电解电容检测只相信电桥。

网友:
这货电源做的一坨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没有数字电桥都不好意思修老机器,电解电容检测只相信电桥。

片面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修的,之前搞DVD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人用?搬家是时候一个先科3碟VCD和一个DVD全扔了,都没人用

VCD还是可以玩一玩的,我的VCD都留着呢,自己制作SVCD碟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