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换个iPhone8p的电池(JOYROOM)

楼主(2022-12-13):
买了块电池,依照那个推荐视频更换了一下~拆拽旧电池底下胶条时,头子都断掉了,用热风加热底壳一会后,借助卡片条插到电池底下粘出胶条,取下了电池,但是卡片也把充电线圈上的绝缘胶贴划掉了一点,好在没断线圈.....

网友:
这个我也拆过,不过开盖太困难,很难无损,边缘总归有印子

网友:
8p以前可以自由换,以后的就要弹窗了

网友A:
那个“原装标贴”好搞笑

网友:
又可战1 年了

网友:
尚需努力  多换多练手  马上就要毕业了

网友:
果果其实还是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原装标贴”好搞笑

差点笑出声

网友:
那可不是苹果原装标贴,屏幕背面还缺个原装的铁片支架,疑似翻新机

网友B:
有一台8P做备用机,流畅度还行,就是上下的大边框看起来很不爽

网友:
手艺不 错,换电池后又能用好长时间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原装根本没有任何标贴,有那个标,轻一点是翻新机,重一点可能就是拼装鸡啦

网友:
我拆过国行的6.6S,没有这样的贴纸,水机,7.8都没有这个贴纸。

网友:
电池下面那个有标贴的部件要取下来,拉胶条才流畅

网友:
这机器最少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台8P做备用机,流畅度还行,就是上下的大边框看起来很不爽

有Home的果果才是有灵魂的果果

网友:
论坛6道的电池用着还不错   8代换了1年了  还有100效率

网友:
一代游戏神机,内存256的话,可以养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