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动惹的祸 - 拆修追觅V9无线吸尘器

楼主(2022-12-13):
小黄鱼淘来的追觅V9吸尘器,卖家只使用了地刷,扁吸嘴、床吸、毛刷吸头都是全新未使用

机器故障是不启动,不知道是不是电池问题,直接开拆吧

电压25.2V,电量2500mAh,7串18650,拆下电池,发现电池是有电压的,充电也正常

继续拆机,里面有颗螺丝拧下来就可以拆出转接板了

拆出板子,实测微动开关不灵敏了,喷了点WD40还是不行,回弹也不行了,
得嘞,鼠标微动还有存货,直接代换吧,用一个长脚的折弯

未开机是常通状态,开机按钮按下去是断开

试机,一切正常,nice,本来18650都准备好了,计划更换电芯了,这下省事了
看着尘桶里的陈年灰尘,一不做二不休,整体拆解清洗吧,拆的过程都是灰就没有拍图了,以下是洗干净后的
先来个全家福

先旋转把多锥组件,卡扣和螺丝固定

尘杯内4颗螺丝去掉,尘杯和机头分离

拆开灰尘挡板就可以把机头拿出来了

HEPA过滤器固定组件

继续拆吸嘴,外边两颗螺丝去掉

用个吸嘴插上把吸嘴的内壳拉出来

再把吸嘴插头拽出来,去掉里面两颗螺丝

用劲就可以把吸嘴掰掉了,卡扣设计,使劲掰就可以,就可以得到尘杯了

吸嘴内部结构,有灰尘挡板

网友A:
用这种微动做感应不太好吧。

网友:
个戴森好像。我拆了一个V11

网友B:
请问楼主,这无线的,吸力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微动做感应不太好吧。

我刚拆开也很惊讶,鼠标的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无线的,吸力如何?

日常用还是能满足的  比有线方便吧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就用过那么几次~

网友:
过年啦,收礼啦

网友:
老板赚大了 !!!666666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C:
换个微动开关,救活了一台价值不菲的吸尘器,这正是维修的乐趣所在。

网友:
多少钱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微动开关,救活了一台价值不菲的吸尘器,这正是维修的乐趣所在。

价值无所谓,重要的是修好的愉悦感

网友:
高级货,哈哈,多少钱淘来的

网友:
造型很奇特~

楼主:
这不是正常的吗

网友:
好像没看到驱动板和电机

网友:
用这种微动开关直接控制电源,还是容易坏的。1~2端常闭,按下后1~3导通,象是直接控制给电机供电,这样电流不小,这样设计需要确保微动开关电流容量足够才行。

网友:
物有所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