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值得买里的艾克盾主动灭火插排

楼主(2022-12-13):
17块钱不到,三个5孔,6个两孔,设计确实挺方便的,一个插板基本上电脑桌上所有的设备都够用了,1.8m对我来说稍微有点短了,不过2.8m的贵了20块,那就一点性价比都没有了

9个孔都带安全门

一个插板用了两种螺丝

应该是3x1.0的线,至于铜条好坏咱也不懂,看起来还行,不知道黄色的泡沫物质是不是受热之后分解灭火的

网友:
这个电源开关带LED指示灯有特色,看不到LED连接线。

网友A:
一体铜条有些薄,小功率设备可以用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插座不都是阻燃材料的吗?这个灭火有实际意义吗?假如周围有易燃物,它也灭不了火

网友:
还不如多用点铜,加强一下

网友:
砸么主动灭火

网友:
这是卖点,管他灭不灭火

网友:
不错,可以满足普通小家电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体铜条有些薄,小功率设备可以用

弄点铜线跟它并上去

网友:
扣一块下来用打火机点一下看看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
主动?怎么个主动法?楼主看见美女的那种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体铜条有些薄,小功率设备可以用

为啥? 人家说能过10A 难道过不了吗。。。

网友:
噱头,没实际意义,阻燃材料本身就不易燃,如真的烧起来,有多少灭火剂来支持灭火。

网友:
小功率设备可以用

网友:
把橙色的东西扣点下来点一下试试看

网友:
那些黄色的坨坨是固体灭火剂?

网友:
用了防拆螺丝的,一般质量不会太差。

网友:
怎么个灭火法

网友:
这个电源开关不知耐不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