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 开卡求助,512g的盘只识别256g(Phison 2280 512GB S11)

楼主(2022-12-13):
硬盘是神州笔记本上的 , 掉盘后拆了下来。看到论坛有这个主控开卡的教程,所以想着自己开一下试试。
结果容量直接减半,硬盘容量是512g的,但是开卡工具只能识别256g。

大佬们帮忙给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短接重新识别一下,应该一共要有16个ce才对

网友A:
同型号,同容量,换了好几个转接才认出来,不过量产一下就认出来了,没出现过这种只认一半的情况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B:
应该是单颗4CE,4颗16CE。试下把靠近主控的一颗或两颗拆下来试试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型号,同容量,换了好几个转接才认出来,不过量产一下就认出来了,没出现过这种只认一半的情况 ...

好的 换个m.2  转sata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单颗4CE,4颗16CE。试下把靠近主控的一颗或两颗拆下来试试就清楚了。 ...

可能有两个颗粒识别不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有两个颗粒识别不了吗

你这ce都少了一倍,肯定容量减半啦

网友(2023-02-14):
麻烦发个工具给我哈,我也是神州笔记本。256的固态不识别了

网友:
可能是设置片数 少了一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