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墨水屏标签里的这个元件是什么东东?

楼主(2022-12-13):
拆解的带灯低温墨水屏标签,这个元件是什么东东?

网友:
看照片好像是干簧管
磁控开关,有磁铁靠近时吸合。

网友:
看着像干簧管

网友:
看着像个干簧管

网友:
干簧管开关

网友:
似曾相识干簧管。

楼主:
磁铁唤醒标签,貌似有道理。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拿磁铁吸一下试试。

网友A:
楼主发个正面图看看这个板子是用的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个正面图看看这个板子是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

网友:
用磁铁能唤醒吗?

网友:
干簧管或者震动开关估计是

网友C(2023-01-12):
请问楼主,你这msp430是不是G2755?如果是,是否可以重新烧写?

楼主(2023-03-06):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你这msp430是不是G2755?如果是,是否可以重新烧写?

拿开发板可以读取程序和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