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家元换购的DIY库仑计4位半电压电流表0-100V,0-20A到货啦

楼主(2022-12-13):
尺寸真的是很mini,这样就可以改装到更小体积的物件上,收到两个是不同款式的,主板相同,外壳一体这个应该是改良款吧

吐槽一下,表头有些焊接处焊锡有些少,带的电压座子不太对称,插上去容易拔下来很难,还有屏幕内,有类似胶水的线状物体,两个都有
优点是家园兑换的,包邮没花钱,并且发货很快,当天就发了。

网友:
电压偏高,库伦计内部有可调的零件部吗?

网友:
你这用个指针表校对数字表也是绝了

网友:
指针表是不是准的啊

网友:
能用得上还不错。

网友:
误差这么大,说不定是你的指针表有问题。

网友:
应该两个表与指针表同时比较啊,误差这么大信谁?

网友A:
指针表小读数容易出现视觉误差
范围这么宽,这是准备做可调电源?

网友B:
屏幕好像漏光挺严重的,字体也小。

网友:
等我有家元时,也来换购几个,感觉维修时很有用处。

网友:
我买的两个是同一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好像漏光挺严重的,字体也小。

我是两个 一个特严重,一个严重,然后还有一个屏幕位置有些偏,我的都挂咸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表小读数容易出现视觉误差
范围这么宽,这是准备做可调电源? ...

打算搞到机箱上去,奈何最近主板出了点问题

网友:
库仑计4位半电

网友:
辛苦楼主库仑计测试分享

网友:
楼主需要一块数字表了。

网友:
楼主的指针表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搞到机箱上去,奈何最近主板出了点问题

实在不行,建议都换了,用b550主板,5800x加6500显卡,3200威刚运存。楼主表头字样太小,应该能DIY大屏显示。

网友:
真的字小啊

网友:
建议用数字表对比一下,高中低电压、高中低电流,看看精度和线性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