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拆解西门子SIEMENS SIMATIC S7-200 PLC,请教高手还有没有利用价值

楼主(2022-12-13):
设备上换下来的,请教高手还有没有利用价值

网友A:
问题不大,那几个炸管的换了,还能再战10年

网友:
美国制造,还不是德国制造

网友:
西门子的做工就是不错,用得上就是宝,又不是就是艹!

网友:
可以修复当做备件或者学习用

网友:
即便是修复了,也智能是当学习的器件了。别再用到现场了。

网友(2023-01-26):
PLC继电器工作时间有限。

网友(2023-05-15):
端子一般用不满,坏的部分不一定要修,也能正常用。

网友:
速度和应用都没什么用了,除非练手

网友B:
咋不是德国的呢,

网友:
部分性能可能有下降

网友(2024-02-09):
引用 网友B:
咋不是德国的呢,

老200好像最早就是收购的美国一家公司的

网友:
洗洗留着做个纪念也不错

网友(2024-04-15):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大,那几个炸管的换了,还能再战10年

换好了,旧的又炸了怎么再战10年。可以换个新的再战十年。

网友:
可以修复了当做备件或者学习之用

网友:
最早是德国产,然后美国产,接着中国产,就是这样,所以有三个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