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动车大灯

楼主(2022-12-13):
灯早坏了很长时间,车放在厂里,一直没去修。今天拆下拿回家修理。。。
很薄铝基板,G02B恒流led驱动芯片,灯看样子是3串5并,用LED检测下,不是烧了开路就是短路,坏的位置用圆珠笔标志下,
斜口钳剪掉LED灯珠的塑料外壳,再烙铁清理掉LED灯正负极,然后分别在坏的灯焊点上焊油,拿出新的LED灯珠分别放在旁边,最后取出风枪从铝基板背面加大功率吹软焊点,用牙签推几下LED灯珠矫正好。风枪吹焊7个坏的灯珠,过程大概用了2分钟,一气呵成啊。要是换成烙铁来焊接,估计花更长时间,还吸入不少焊油烟才行。修好后用可调电源通电,是12V伏的。。超出15V电压,16V下电流突然变大,灯珠非常亮,板子有冒烟与发焦味。垃圾,还要配合稳压器才能用。

网友A:
那一盒子的LED 惊到我了~

网友B:
一大盒的灯珠个人用可以用到天荒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一盒子的LED 惊到我了~

只是小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大盒的灯珠个人用可以用到天荒地老

看到的一盒只是小部分。。。还有几大箱没有亮出来。

网友C:
撸主绝对是来秀灯珠的....

网友:
楼主存了那么多灯珠,难道都是免费买的吗?土豪啊,羡慕你可以用几十年吧。

网友:
镊子用完请归还原处,还是公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撸主绝对是来秀灯珠的....

廉价货色不值得秀,

网友:
手艺不咋的,LED灯珠倒不少,论斤吧

网友:
哇塞,好多灯珠啊。。。。。。。。。。开厂的吗

网友:
找块铁板烧,比你这焊的好多了,关键是灯珠不要钱

网友:
看着楼主的灯珠羡慕。

网友:
楼主的灯珠厉害了

网友:
电烙铁温度要够,我一般都是调到350℃,什么铝基板,铁基板都是浮云!

网友:
铝基板确实不好焊

网友(2023-03-14):
吹焊灯珠用防风打火机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