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m2246aa真实是什么型号?XT?EN? or?

楼主(2022-12-13):
(图片)

网友:
有三种2246

标准2246XT,无缓存

标准2246en配合缓存

2246en降级无缓存
早期金泰克240g固态的话可能是2246en。

网友:
楼上的漏了两种,还有SM2246XT M AA,SM2246G AB。这几款主控短接上电都是SM2246AA,但是如果正常使用的盘的话认2246AA大概率是2246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