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移花接木,拆修ASUS 战枭声卡接口

楼主(2022-12-13):
“进口货”,懂的懂,破坏了,修复它,具体看图

ASUS MUX8CM6632AX

损坏情况

移花接木

网友:
这是大船货吧,多少钱买的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我这种只听个响就行的没追求....

楼主:
综合回复,鱼上大把啊,冲冲冲

网友A:
同系列不同款用户路过

网友:
现在几乎没有用过独立声卡。。。

网友B:
效果怎么样啊 竟然是用的CM6632这个USB的主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效果怎么样啊 竟然是用的CM6632这个USB的主控

采样率、位深度和信噪比指标已经有点落后了,优点就是推力大、声音比较通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系列不同款用户路过

我这个是ROOKIE ,你这个是PROFESSIONAL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样率、位深度和信噪比指标已经有点落后了,优点就是推力大、声音比较通透。 ...

数字的那些指标其实代表不了啥 模拟的性能也很重要

网友:
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
一堆的电子元件放在电脑机箱里面,各种电波干扰。还不如搞个光纤输出到专门的外接解码功放真实!

网友:
修好了没有?飞线难

网友:
来早了,楼猪不要tj哈

网友:
楼主是怎么修的?

网友(2023-01-12):
好像没搞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