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国货精品,BDP-12F应急地平仪小拆

楼主(2022-12-13):
接上电源,陀螺启动

拉出复位按钮,是陀螺仪回到水平位置,调节参考地平线和刻度水平位置重合

找到它的插头,接上24V电源测试

保险开关

陀螺仪供电采用刷针供电

仪表正面,蓝色表示上升,棕色表示下降在闲鱼上刷到,闲着没事干就下单两个来玩玩
[
两个叠罗汉

打开后壳看到内部电路板

打开外壳后看到全貌

陀螺仪特写,是一个交流电机

陀螺仪的整流电路,输入28V直流电整流成三相交流电供给陀螺

打开盒子,包装很随意

拿着很有分量

网友:
开始拆了么?

网友:
谢谢分享,首次见到拆解国产地平仪的。

网友:
这东西做什么用的?

网友:
看到很精密

网友A:
里面是陀螺仪,400赫兹交流电,结构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是陀螺仪,400赫兹交流电,结构很复杂。

有个逆变电路,直流24V转400Hz交流电

网友:
看着挺复杂的

网友B:
挺复杂的,是否飞机上用的东西,这么精密?

网友:
这是飞机用的吧

网友:
是好东西!楼主捡到宝了!

网友:
这是当年哪个从报废飞机拆下来的

网友:
撸管的时候可以作为发射角度参考

网友:
地平仪是不是只有应用在飞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复杂的,是否飞机上用的东西,这么精密?

是飞机上的

网友:
国货,好东西。值得收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飞机上的

看着世像,这么精密的东西,只有飞机才配得上用。

网友:
主系统掉电后靠这个获取姿态  但是没看到陀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