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数字电压表改电流表

楼主(2022-12-13):
工作中需要监测仪表信号。挂万用表看着也行就是自动关表太讨厌了,你想看一眼呢他休息了。
看到手边的几个数字表所以就改了一个。其实也没啥就是芯片信号脚和负极并联了个分流电阻
正面都知道不就浪费时间发图片了
    先捋线路,画个只有自己能看懂的撩草草图找出那一串分压电阻,进芯片的信号脚。
   纸上有一部分以前划拉的不相干的东西

算出分压倍数再用测量出来的数来验证一下。

我用的这个是16.2337倍的,假如显示20.0毫安芯片得到的电压是1.232V,利用欧姆定律算出分流电阻1.232÷0.02=61.6Ω找62的电阻并联在十K电阻上把前面的电阻拆掉一个就行了。稍微有点误差就忽略不计了。

这个表比较讨厌的是最大只显示31.9,改完了量程是0--31.9毫安,测量4--20毫安的仪表信号够用了。

楼主:
这种指示灯电压表也能改,缺点是不能从零开始显示(这个最小显示六)。
过分压电阻和测量算出大约是360倍,改电流表并联27毫欧的电阻,电阻功率由通过最大电流决定。
    由于通大电流分流电阻功率消耗大不经济发热量大只能短时间测量使用不适合连续使用

网友A:
分流电阻这么小的阻值,不好找,得自制。

网友:
不错,拓展了表头的应用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流电阻这么小的阻值,不好找,得自制。

淘宝上有差不多阻值的康铜丝。买阻值稍小点的,在上面拉口子阻值就大了。

网友B:
楼主桌上右边是焊台还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桌上右边是焊台还是啥?

额充电器外壳
笔记本电源
调压模
恒流模块
白光烙铁模块
电压表
电流表
的组合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充电器外壳
笔记本电源
调压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