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几个大白们用来喷洒酒精的电动喷壶

楼主(2022-12-13):
大白们用来喷洒酒精的,送来三个 故障电池不耐用 不开机 没反应,这玩意内置一节18650,密封性一般 里面线路板多少都有腐蚀,不耐用的换一个电池,没反应的是触控开关腐蚀换一个开关,另一个没修理 插拔插头公做,

网友A:
出水管里面放弹簧啥意思,
        又不是吸引用负压管用弹簧支撑着防止吸瘪管子。

网友:
这一节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腐蚀的挺集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水管里面放弹簧啥意思,
        又不是吸引用负压管用弹簧支撑着防止吸瘪管子。 ...

那管子要弯曲,怕弯曲的地方压瘪

网友:
这玩意,没做好防水,防止返工,板子上和插头涂一层704,应该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水管里面放弹簧啥意思,
        又不是吸引用负压管用弹簧支撑着防止吸瘪管子。 ...

这种软管折弯处时间长了会自然瘪进去

网友:
比咱家小孩的电动水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水管里面放弹簧啥意思,
        又不是吸引用负压管用弹簧支撑着防止吸瘪管子。 ...

应该是防止瘪了防止挤压

网友:
昨天在邮局看到工作人员那种类似电吹风的移动喷壶在喷洒酒精空气消杀

网友:
非常棒 给小孩玩挺好的

网友B:
有没有先杀杀毒

网友:
跟小朋友的泡泡枪原理一样。

网友:
现在真是没有一颗芯片解决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先杀杀毒

那肯定得先玩一遍再说喽  免费的酒精

网友:
这玩意为何有芯片?没有和谁联网的必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水管里面放弹簧啥意思,
        又不是吸引用负压管用弹簧支撑着防止吸瘪管子。 ...

水泵进水管走向直线且线路短,出水管拐弯多且没有固定的卡槽,所以加弹簧防止走线时管路被压瘪

网友:
电路板不做防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