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松下16W吸顶灯(Panasonic HHXC2216)感觉做工还可以

楼主(2022-12-13):
京东刚到货,立马拆了,感觉做工还可以。

网友:
看你‘家元稀少,打赏点你吧,虽说拍照一般,虽说拆都拆了芯片都不拍一下,虽说大概知道线恒流,虽说松下模具还是可以

网友:
看着比较规整

网友:
用一个罩子就行了,两个罩光线更暗……

网友:
雷士的也不错,价格不贵,松下的老贵了

网友:
自己买壳子和松下的驱动器自己组装

网友:
这个已经缩水了

网友:
松下的如果不是贴牌  质量确实不错

网友A:
数了好几遍,60颗LED灯珠,眼都花了。松下做工不错

网友:
松下都这么没底线了,连个开关控制都不是,直接线性~~~阿弥陀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了好几遍,60颗LED灯珠,眼都花了。松下做工不错

你数错了,标号上有,58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数错了,标号上有,58颗

害得我又数了一遍,最后放大图片看,原来真的有LED序号LED58-LED1。

网友:
松下品牌货,质量不错,把里面灯罩撤了不用更亮些

网友:
做工真的很工整,但不明白为什么要用两层壳呢?

网友:
原来大品牌也会用线性方案,可以加一级开关恒流驱动板。

网友C:
这个是铝基板还是玻璃纤维板

网友:
散热解决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铝基板还是玻璃纤维板

线性恒流一般铝基板,否则芯片太热。。。

这玩意竟然灯珠全都是特定角度的。。。松下这个贴片好麻烦啊、

网友:
灯板好小哦,为什么不能做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