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硬盘有点多,用什么方法收纳?

楼主(2022-12-13):
有20多块硬盘,存储的音像资料,没找到合适的置物架,只能堆抽屉里。哪位推荐一款收纳架、置物架?存取方便就行,没别的要求

网友:
在用这个

网友:
自己做,想啥样都行。深水宝买,硬盘收纳架

网友:
泡沫箱加防静电袋

网友: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我用了俩奥瑞克的硬盘收纳箱,一个10块盘
准备再找个经销商们用的大泡沫箱子,完整包装的那种纸箱子.长期不用的就放到纸箱里,塞到床底下

网友:
垃圾佬在门口翘首徘徊

网友:
盒子里还要放吸湿防潮包。

网友:
以前有海康的箱子卖,泡沫的,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网友:
什什么影像资料要这么多硬盘

网友:
有航空箱样式的收纳箱,里面卡位比较紧,保存、防震绝对好

网友:
泡沫箱加防静电袋,这个办法性价比较高

网友:
我也很多块,都是500G的拆机盘,不知道干啥用,丢了又舍不得

网友:
防潮还是有需要的我之前老家的房间进了些水导致显示器和一些电子产品都坏了。

网友:
可以出给坛友

网友:
里边的东西,不知那年那月才看一下。身外之物,别太在意。

网友:
其实装这种东西最合适的是,买个十几块的工具包,承重够,又好拿出来,也好放,比用箱子靠谱。外面再套个塑料袋防灰尘。

网友:
我用的乐扣保鲜盒

网友:
买个硬盘柜。硬盘不能长期不运转,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