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热水器的继电器终于都换了

楼主(2022-12-13):
家里那个5500w的半速热热水器有通电不加热了,盲猜还是继电器的问题,拆开还真是,然后换三个继电器,也算修复。

因为之前发过主板的照片,这回把继电器拆开看看,也看不出啥名堂,触点也是能导通的,不会测线圈那侧,不知道好坏,但我觉得也可能是中间那个塑料连接熔了一点儿,是不是不能挤压到位接通。

这个热水器3组加热管,6个继电器,3个零3个火,24h通电,真的挺费继电器的。

网友:
继电器触点都烧蚀了。

网友:
5500W这么大功耗,触点买好一点的镀银继电器。

网友:
功率太大了

网友:
线圈那两脚给个12v看看呀

网友:
小小继电器办大事

网友:
触点烧坏啦!

网友:
前两个星期刚换。07年热水器到现在了,没合适的硬塞了个欧姆龙在缝隙

网友A:
换固态继电器会耐用点吧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是热水器断断续续的不加热换了个继电器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固态继电器会耐用点吧

固态的尺寸比较大估计塞不进去

网友:
换个好的继电器会更耐用。

网友:
看触点好似功率超负荷?

网友:
早些年触点都是真金白银 如今都是银包铜

网友:
不知换固态继电器是不是可行。

网友:
过去的触点都是白金的,后来后来是铜触点了。

网友:
固态继电器无法完全断开的,会有微小漏电的,还是选好一点的触点继电器好。

网友:
5500W好高功率。

网友:
什么牌子的继电器好啊?

网友:
这么大功率还是用接触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