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第二个得力4325LED台灯。幸好没翻车,哈哈哈

楼主(2022-12-13):
昨晚上收到第二个得力4325 LED台灯,24大洋包邮到家,比之前贵了2大洋,幸好这次没有翻车
第二个是用我同事的淘宝账号下的单,完美下车,第一个得力台灯不幸翻车了

一看包装就感觉不是最新的,

全家福,看到说明书是2018年的产品:

直接按电源开关,亮了5秒钟就灭了,插上充电宝,哈哈,所有功能正常:

时钟电池不行了,换上新的纽扣电池,嘀嘀嘀的声音正常响起,表显也正常了,
拆下的纽扣电池量了一下电压3.2V,按说这个电压也不低啊,一个时钟要求这么高???

拆下旧电池,插上充电宝,应@a0815  请求测量一下排线电压:

WYV-在最亮和最暗的时候的电压值,每次断电、上电的时候可能会略有差别,@a0815 :

量了一下拆下来的电池,电压3.4V,这还高着嘞啊,这就闹脾气不亮了?你要求真高啊……
放到我的“可爱的充电宝”上充充电,哈哈哈,发现这货能充0V锂电池后,就把他当充电器用了……
放上去就是三格电,只有最后一颗灯在闪烁,没饿死啊这个电池,真nm难伺候……

好了,顺利下车!

第一个台灯想买HX3248C芯片,结果找了五六个店铺下单都是没货,先放着吧,
回头买到芯片了再发续集~

楼主:
@a0815 你要的数据来了老哥

网友:
看来升压值最高在12V左右,要求不高的话自己搞个12V的升压板限一下流就可以点亮,只是调光那些功能就没有了

网友:
高级台灯还带时间温度显示啊

网友:
这个高级啊

网友:
估计都是返修换下来的。

网友A:
这个灯功率有10w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功率有10w左右了?

标称8W,实际功率没量,没家伙什儿……

网友:
不错!还有时钟日历温度。

网友B:
@wangxiangtan2 可方便量一下时钟背光电压是几伏?是3V吗?

网友C:
台灯不错。但是,给小朋友用会不会影响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灯不错。但是,给小朋友用会不会影响学习啊。

小朋友还是液体呢

网友:
还是液晶的,没怎么看到过。

网友:
这款LED台灯功能还挺全面的。

网友D:
一机多能,看到这么多功能的台灯,估计不便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a0815 你要的数据来了老哥

好的,收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机多能,看到这么多功能的台灯,估计不便宜吧!

原价一百多,昨晚睡觉才发现问题:用电池亮不了3分钟,用外接电源可以一直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wangxiangtan2 可方便量一下时钟背光电压是几伏?是3V吗?

那一对D+、D-是时钟背光的供电,亮起是电压2.46V

网友:
这字体的易读性也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