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得一微 YS9082HC SanDisk 9T23 开卡

楼主(2022-12-13):
一块256G的 Ziyo
扣开发现是YS9082HC的主控 颗粒闪迪19198-64 FlashID 45 3E 98 B3 76 72
用了好几个工具都不识别颗粒
摸索一会在设置里找到一个添加颗粒支持列表的设置
叫 FAE_CFG_DLG  添加完颗粒不要重启软件,重启会报错(我也不知道为啥...
然后就能识别这个颗粒 但是开卡到1分11秒左右会报 建表失败
(5007):建boot相关表格失败。

Total block count = 23664
all bad block count = 0
available good block count = 23664
new Add bad block count = 0
initial bad block count = 0
disabled good block count = 0

Suggest:
1、若作了RDT离线扫描,请确认是否某个lun上基本全是坏块,若是则将此lun对应的Flash替换。
2、将正在使用的量产工具打包发送给FAE,并告知当前失败的时间(具体到分钟)。

请问这种情况有没有解决办法...如果没有我就搬到58XT逝世

现在发帖子还限制大小么?图片一个都放不出来

网友A:
包自带的固件有问题,很多9082外面的包自带的固件支持的不多,但是有参数在里面,默认不开的,自己打开了也很多是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自带的固件有问题,很多9082外面的包自带的固件支持的不多,但是有参数在里面,默认不开的,自己打开了也 ...

简单来说就是..没法用对吧,那我还是去搬板吧..